关于高频雷达的回波曲线的算法问题

楼主(2023-06-05):
有人懂高频雷达(ehusr30)的回波曲线的算法吗,是咋搞的,

网友A:
超声波吧!

网友B:
高频雷达(ehusr30)的回波曲线通常是指雷达接收到目标物体反射回来的电磁波信号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即所谓的回波信号。在雷达中,回波信号的处理是雷达信号处理的重要部分之一。  对于高频雷达,为了获取目标物体的精确距离和位置信息,需要对回波信号进行进一步处理。通常,会使用 Fourier 变换(也称为快速 Fourier 变换或 FFT)将信号转换为频域,并使用一些特定的算法来提取回波信号的特征,例如:  基于门限值的峰值检测法:在 FFT 分析后的频域信号中,搜索具有高幅度的峰值,将其作为回波信号的标志。可以设置一个门限来防止噪声被误判为回波信号。  相位差法:通过比对发射信号和接收信号之间的相位差异,可以得到目标物体所处的距离。  匹配滤波法:采用匹配滤波器,将接收信号与预设的模板进行匹配,以提取回波信号。  波形分析法:分析回波信号的振荡形态和波形,以提取目标物体的距离、大小和形状等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回波曲线的算法处理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信号的噪声、多路径干扰等因素,以提高算法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C:
我觉得主要是杂波处理问题,比如你目前已经拿到什么数据,能否发上来看看?还有,你需要计算什么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