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51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遇到的疑惑

楼主:
大家好最近学习单片机串口通信,教材给出的例子是一个数字密码(935467)从甲传递给乙,再显示到数码管上。但通过Proteus仿真,一直显示“8.8.8.8.8.8”,看不出问题在哪里。
发送端代码如下:
//程序:ex6_1.c
//功能:甲机发送数据程序,采用查询方式实现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reg51.h,定义51单片机的专用寄存器
void main()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end[]={9,3,5,4,6,7};  //定义要发送的动态密码数据
        TMOD=0x20;        //定时器T1工作于方式2
        TL1=0xf4;         //波特率为2400bps
        TH1=0xf4;
        TR1=1;
        SCON=0x40;        //定义串行口工作于方式1
    for (i=0;i<6;i++)
    {
            SBUF=send[i];     // 发送第i个数据
            while(TI==0);     // 查询等待发送是否完成
            TI=0;                  // 发送完成,TI由软件清0
        }
    while(1);
}

接收端代码如下:
//程序:ex6_2.c
//功能:乙机接收及显示程序,采用查询方式实现,采用中断方式实现的程序参见
      //6.3节中的ex6_5.c程序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reg51.h,定义51单片机的专用寄存器
code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定义0~9共阳极显示字型码
unsigned char buffer[]={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定义接收数据缓冲区
void disp(void);    //显示函数声明
void main()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TMOD=0x20;      //定时器T1工作于方式2
        TL1=0xf4;       //波特率定义
        TH1=0xf4;
        TR1=1;
    SCON=0x40;      //定义串行口工作于方式1
    REN=1;                 //接收允许
    for(i=0;i<6;i++)
    {
             while(RI==0);                           //查询等待,RI为1时,表示接收到数据
             buffer[i]=SBUF;                         //接收数据
             RI=0;                                            //RI由软件清0
    }
    for(;;) disp();                                //显示接收数据
}
//函数名:disp
//函数功能:在6个LED上显示buffer中的6个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void disp()
{
   unsigned char w,i,j;
   w=0x01;              //位码赋初值
   for(i=0;i<6;i++)
   {
     P1=tab[buffer[i]]; // 送共阳极显示字型段码,buffer[i]作为数组分量的下标
     P2=~w;             // 送反相后的位码
     for(j=0;j<100;j++);// 显示延时
     w<<=1;                     // w左移一位
   }
}

因为乙的P2引脚电平一直没有变化,怀疑是延时和串口通信冲突,又重新加载了接收端为中断机制的程序:
//程序:ex6_5.c

奇怪的是,仿真结果成了这样,各位均为短横"-":

P2电平状态能正常切换,但字形依然不能正常显示,似乎并没有数据从甲成功传递。

各位大佬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2023-06-06):
P2口输出经过了反相器74LS04,所以在程序中的P1和P2输出刚好反好,应该为
P1=~tab[buffer[i]]; // 送共阳极显示字型段码,buffer[i]作为数组分量的下标
     P2=w;             // 送反相后的位码
另外仿真时,数码管显示未消影,所以最终要把程序改成如下就对了:
P1=0;
P1=~tab[buffer[i]]; // 送共阳极显示字型段码,buffer[i]作为数组分量的下标
P2=w;             // 送反相后的位码

网友B:
void disp()
{
        unsigned char w,i,j;
        w=0x01;                //位码赋初值
        for(i=0;i<6;i++)
        {
                P2=0xff;           // 消隐
                P1=tab[buffer[i]]; // 送共阳极显示字型段码,buffer[i]作为数组分量的下标
                P2=~w;             // 送反相后的位码
                for(j=0;j<100;j++);// 显示延时
                w<<=1;             // w左移一位
        }
}

网友C:
多谢楼上的回复,但似乎不是消隐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上的回复,但似乎不是消隐的问题。

消隐是问题之一,从你的图片看明显是数码管用错了,要用共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上的回复,但似乎不是消隐的问题。

网友C:
是的,我昨晚也发现它用的是共阴极了。教材还是国家特等奖,但例程不止这一个有问题。

网友C:
多谢,但是我设置了消隐并修改了硬件为7SEG-MPX6-CA之后,显示是6个“0”,还是没解决啊?感觉甲机的数据传送到乙(串口助手可以检测到数据发送),但并没有成功给buffer[]赋值,使得这个数组还是初始化的样子。请问您知道里面的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但是我设置了消隐并修改了硬件为7SEG-MPX6-CA之后,显示是6个“0”,还是没解决啊?感觉甲机的数据 ...

你仔细看一下甲机代码,只在初始化时发送一次,如果乙机还没有准备好,当然收不到,后续也没有信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一下甲机代码,只在初始化时发送一次,如果乙机还没有准备好,当然收不到,后续也没有信号了。

多谢,我再好好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