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程序 显示函数部分看不懂

楼主(2023-06-05):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Key_Start = P2^2;
    sbit Key_Power=P2^3;
    sbit dp = P0^7;                                                                                                    //小数点
    uchar num=0;  //定时器的计数
    uchar count=0;//数码管的计数
    uchar Key_Num=0;//按键次数的计数
    uchar Power_Num=0;
    bit Key_State=1,Power_State=1;
    void DelayMS(uint x){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Dsy(){  //显示函数
            P2=0xfd;
            P0=Dsy_Code[num%10];
            DelayMS(2);
            P2=0xfe;
            P0=Dsy_Code[num/10];
            dp=1;
            DelayMS(2);
    }
    void Timer()interrupt 1{  //定时器
            TH0=(65536-50000)/256;  //50ms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
                    count=0;
                    num++;
                    if(num==100)
                            num=0;
            }
    }
    void Key_Handle(){//按键处理
            if(Key_State==0){
                    Key_Num=(Key_Num+1)%3;
                    switch(Key_Num){
                            case 1:IE=0x82;TR0=1;break;
                            case 2:IE=0x00;TR0=0;break;
                            case 0:IE=0x00;TR0=0;num=0;break;
                    }
            }
    }
    void main(){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10ms
            TL0=(65536-50000)%256;
            if(Power_State!=Key_Power){
                    DelayMS(10);
                    if(Power_State!=Key_Power){
                            Power_Num++;
                            if(Power_Num%2==1){
                                    while(1){
                                            if(Key_State!=Key_Start){
                                            DelayMS(10);
                                            Key_State=Key_Start;
                                            Key_Handle();
                                            }
                                    Dsy();
                                    }
                            }
                    }
            }
    }

原帖:http://www.51hei.com/bbs/dpj-100200-1.html

网友A:
void Dsy(){  //显示函数
            P2=0xfd;
            P0=Dsy_Code[num%10];
            DelayMS(2);
            P2=0xfe;
            P0=Dsy_Code[num/10];
            dp=1;
            DelayMS(2);
    }
是这部分吗

网友B:
楼主在论坛找个靠谱的程序学习。这个程序写得太差,不值得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sy(){  //显示函数
            P2=0xfd;
            P0=Dsy_Code[num%10];

是的,这段看不懂

网友C:
【P2=0xfd】要看硬件图,估计:是选择哪个LED导通,且是0通1止。
【P0=Dsy_Code[num%10]】也要看硬件图,估计:是选择LED上的段,决定哪些段亮。

网友D:
void Dsy(){  //显示函数
            P2=0xfd; //选择个位显示,某教程中的位拉
            P0=Dsy_Code[num%10]; //输出个位数字,某教程中的段拉
            DelayMS(2);  //延时
            P2=0xfe;  //选择十位显示,某教程中的位拉
            P0=Dsy_Code[num/10];  //输出十位数字,某教程中的段拉
            dp=1;   //这个是毛不好猜,要看电路
            DelayMS(2);  //延时
    }

网友E:
这是一个数码管显示程序,P0口对应8段数码管段码,P2口对应数码管位码。

网友A:
dp = 1 是显示小数点。
段程序最难理解的应该是 P0=Dsy_Code[num%10]和P0=Dsy_Code[num/10]。
Dsy_Code[]是一个存储数字显示码的数组,Dsy_Code[0]对应存储的就是数字0的显示码,以此类推
num是要显示的数字,举个例子:num=25,那么25%10=5,就是个位上要显示的数字,那么显示码就是Dsy_Code[5],
25/10=2,就是十位上要显示的数字,那么显示码就是Dsy_Cod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