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装proteus 99 se
关闭

楼主(2023-06-05):
那位哥哥能给我一个proteus 99 se
弟弟在这里跪求

网友A:
这个软件建议你还是用XP系统,我之前安装了,不好用,现在安装的AD9,如果要AD软件,我倒是有,AD9-AD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建议你还是用XP系统,我之前安装了,不好用,现在安装的AD9,如果要AD软件,我倒是有,AD9-AD20

win7也不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7也不好用吗?

我的就是win7系统,电脑容易卡死机

网友B:
DXP2004不错,低版本对电脑硬件要求低,适合新手使用,protelse99汉化不好。立创EDA也不错。

网友C:
99se 除了库要处理一下外,win7 win10都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win7系统,电脑容易卡死机

别让系统关屏,关屏前最好关掉程序界面,不然,一定卡死...

网友D:
到底是proteus还是protel?

网友E:
WIN7下是可以用的,WIN10下也可以用,但是添加元件库很麻烦,具体怎么添加要网上找和自己试了,好久没用忘了。用字母软件Altium Designer的09/10绿色版也好,200~300M的文件也不算大,解压后就可以用。

网友F:
DIY的话,直接立创EDA,简直不要太爽
个人接单,不是六层版几千焊盘的规模,直接立创EDA,简直不要太爽
公司码工,问公司要软件
密工程?那你还来上网?

网友G:
五年前有个前辈给我proteus99厚厚的一本书,我怕了,几年都看的一头雾水,直到

我听说某创免费打板,三个月前开始装某创ead,窝擦,几天就上手了,画的还行吧,
学个毛线proteus99,书都扔掉了

网友H:
proteus 99 se  是protel 吧 ?

网友G:
引用 网友H:
proteus 99 se  是protel 吧 ?

应该是吧,我只知道是个画pcb板的软件,我打错了

网友I:
目光放远一点,直接用AD吧,99SE有些功能实在跟不上时代了,而且,很多元件现在都有AD格式的封装,直接下载就能用了
当然,PADS也一样的,但这个软件比较难用,用起来有点怪怪的感觉,可能是用AD习惯了吧
至于开源,国产软件,DIY可以考虑,做产品就不要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