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编写STM32F103VET6单片机驱动LED灯

楼主(2023-06-05):
以下是使用汇编语言编写STM32F103VET6驱动LED灯的示例代码:

```
; STM32F103VET6驱动LED灯的汇编代码
; 使用PA8引脚控制LED灯

; 定义寄存器地址
GPIOA_BASE  EQU 0x40010800
GPIOA_CRH   EQU GPIOA_BASE + 0x04
GPIOA_ODR   EQU GPIOA_BASE + 0x0C

; 定义控制寄存器的值
GPIO_MODE_OUTPUT_PP EQU 0x00000002
GPIO_CNF_OUTPUT_PP   EQU 0x00000000

; 定义LED灯控制的IO口
LED_PIN EQU 8

; 定义延时函数
DELAY EQU 0x1000

; 初始化GPIOA引脚
INIT_GPIOA:
    ; 设置PA8引脚为输出模式
    LDR R0, =GPIOA_CRH
    LDR R1, [R0]
    AND R1, R1, #0xFFFF0FFF
    ORR R1, R1, #GPIO_MODE_OUTPUT_PP << 12
    STR R1, [R0]

    ; 设置PA8引脚为推挽输出
    LDR R1, [R0]
    AND R1, R1, #0xFFFFF0FF
    ORR R1, R1, #GPIO_CNF_OUTPUT_PP << 8
    STR R1, [R0]
    BX LR

; 控制LED灯亮
LED_ON:
    LDR R0, =GPIOA_ODR
    LDR R1, [R0]
    ORR R1, R1, #1 << LED_PIN
    STR R1, [R0]
    BX LR

; 控制LED灯灭
LED_OFF:
    LDR R0, =GPIOA_ODR
    LDR R1, [R0]
    BIC R1, R1, #1 << LED_PIN
    STR R1, [R0]
    BX LR

; 延时函数
DELAY_LOOP:
    SUBS R0, R0, #1
    BNE DELAY_LOOP
    BX LR

; 主函数
MAIN:
    ; 初始化GPIOA引脚
    BL INIT_GPIOA

    ; 循环控制LED灯亮灭
    LOOP:
        BL LED_ON
        LDR R0, =DELAY
        BL DELAY_LOOP
        BL LED_OFF
        LDR R0, =DELAY
        BL DELAY_LOOP
        B LOOP
```

以上代码使用PA8引脚控制LED灯,通过初始化GPIOA引脚、控制LED灯亮灭、延时等操作实现LED灯的驱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代码中的引脚、延时时间等参数

网友A:
我汇编不懂

网友B:
意义不大,写个复杂点的试试看

网友C:
不错不错,我也学32汇编不长时间,我的开发版是stm32f103c8t6,正在学dm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我也学32汇编不长时间,我的开发版是stm32f103c8t6,正在学dma

嗯嗯

网友D:
好的,我也去试试

网友E:
你好楼主,我也很喜欢用汇编语言编程,你用的是什么汇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