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如何定义自己定义的芯片引脚

楼主(2023-06-05):
如题,我在proteus中从网上添加了xh711芯片,但在编程的时候不能定义它的引脚。有没有大佬帮忙解决一下,proteus和keil的都可以。感谢

网友A:
sbit ADDO = P1^0;
sbit ADSK = P1^1;
你这样定义不了?

网友B:
不能自己定义,器件都是改不了的

网友C:
XH711只是一个AD转换IC,你的MCU配置好串口就可以进行通信。

网友D:
标准答案:
是通过你的手来定义的。这就需要你研读CPU手册,读通了,再通过KELL来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it ADDO = P1^0;
sbit ADSK = P1^1;
你这样定义不了?

就是这样,在keil中报错了,也就是这个脚他不能识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在keil中报错了,也就是这个脚他不能识别

把代码和错误都贴出来,你什么都不说当我们都是算命的是不行的。

网友F:
HX711是一款专为高精度称重传感器而设计的24位A/D转换器芯片。与同类型其它芯片相比,该芯片是专门为称重传感器设计的,称重传感器只需要一个HX711芯片即可完成称重信号的处理及AD转换;对于单片机来说,获取此刻的重量值,只需一个简单函数读取此时AD值,并通过一个线性方程的转换后即可获取此时物体的精确重量。

对于单片机来说,只需要通过两个普通的IO口与HX711的PD_SCK、DOUT引脚项链,并根据以上时序进行编程,即可完成对HX711芯片的控制,控制程序如下。

//读取HX711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EA = 1;
          while(HX711_DOUT);
        EA = 0;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2)AD值与实际重量转换公式
//转换公式也是很简单,只需经过一个1次线性方程进行转换即可,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GapValue为线性方程的系数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10)/GapValue)-qupi;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