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C芯片采集气压传感器信号能把电流控制在3v100u以内吗?

楼主(2023-06-06):
现在在做一个气压采集的产品,使用STM8S单片机采集气压,气压传感器用的是串口的数字传感器,系统电压为3.3V电流为5ma,测了单片机电流在3ma,传感器电流是1.7ma。我想把这两个的电流降低到100ua以内可行吗,想从低功耗单片机和模拟传感器入手来降低功耗,但实在太菜了,不知道咋搞,请求各大佬支援

网友A:
芯片在实现功能的时候对能量是有要求的,这个你减不了。
但是,当芯片不在实现功能的时间内,你是可以做到电流<0.1mA的。
方式:
1、采样低功耗单片机,选取低于你要求的电流,至少休眠时可以达成。
2、选择可以休眠的传感器,休眠时的耗电低于要求值。或者给传感器加个开关,用单片机控制其供电。
这样当工作间歇时,可以让单片机休眠,并切断传感器供电。目的就实现了。
注意:实现功能时(传感器工作,单片机功能中),时不太方便让电流<0.1mA的。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可行的。使用低功耗单片机和模拟传感器可以降低功耗。可以尝试使用低功耗模式和睡眠模式来降低单片机的功耗。此外,你可以考虑使用低功耗的模拟传感器来替换数字传感器,以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C:
1/50时间工作,49/50时间睡眠,平均就是100uA。

网友D:
要将系统的电流降低到100uA以内需要几乎彻底地靠功耗优化来实现。对于低功耗单片机,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功耗优化技巧:  确保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如待机或掉电模式):在空闲时,单片机应该尽可能地进入低功耗模式以降低功耗。  选择低功耗外围设备和组件:例如,将LCD显示器替换为代价更高、但功耗更低的OLED显示屏,使用低功耗LED背光等。  降低时钟频率:可以通过降低时钟频率或切断一部分时钟来降低功耗。  合理使用内部存储器:CPU从内部RAM访问数据比从外部FLASH或EEPROM访问数据消耗更少的能量。  动态地关闭外围设备:例如定时器、USART、SPI、ADC等,在需要时开启,在不需要时关闭,以避免浪费能量。  对于采集气压的数字传感器,您也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式来降低功耗:  通过PWM控制传感器电源的开关状态,以减少传感器的工作时间。  减少采集频率,例如将采集频率从每秒10次降低到每秒1次。  确保传感器能够在静态模式下工作,从而即使在未进行测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持低功耗状态。  选择更加节能的数字传感器,例如基于MEMS技术或其他数字传感器技术的低功耗气压传感器。  最后,您应该选择合适的电源管理技术。例如,您可以使用超低功耗电源管理芯片,以优化电源消耗并延长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在实现功能的时候对能量是有要求的,这个你减不了。
但是,当芯片不在实现功能的时间内,你是可以做到 ...

我想的就是在实现功能的时候电流<0.1mA,所以休眠这个功能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