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dma控制rgb

楼主(2023-06-06):
问一下各位这段程序在dma+pwm控制rgb灯的函数中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1, TIM_CHANNEL_1,(uint32_t *seBuf1,pulseNum);
其中pulseNum是不是seBuf1这个数组的大小?
在实际的程序中这个值=rgb灯的个数x24位+300
这个300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写过相关程序的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查一下原函数 HAL_TIM_PWM_Start_DMA(),看看各个形参,就知道其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原函数 HAL_TIM_PWM_Start_DMA(),看看各个形参,就知道其意义了。

感谢+300是不是相当于数组发送完了以后发送300个0也就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