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开发中STM32G030 读取 NTC温度 值的启示

楼主(2023-06-06):
本贴拾取项目中部分代码(因项目正在进行中,尚无法完全公开原码,请多多包涵)
以下为功能函数 temp.c文件
///*********************************************************
//Copyright(C), Gao Zhan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Author:             lanxichang
//Version :     V0.0
//Date :     2023-05-09  17:28:29
//Date :     2023-05-27  09:10:10
//History :
//**********************************************************/

#include "temp.h"
#include "stm32g0xx_hal.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math.h"
//#ifdef HAL_ADC_MODULE_ENABLED
extern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int ADC_Value;
extern float ADC_gather(void);
#define NUM 30
int        ave_temp1[NUM+1];
uint8_t tableNum;

/***********************************************************************
备注说明:NTC就是随温度变化阻值变化的传感器,所以在硬件上只要计算出他现在是什么阻值就能得到他的温度,阻值随温度变化对照表
功  能:查表函数
参  数:
返回值:NTCTABNum 查表对应 温度值  (什么阻值对应什么温度)-50-125
*************************************************************************/
#define NTCTABNum 100
static float NTCTAB_2[NTCTABNum] = {
        32.6142,30.9966,29.4688,28.0251,26.6606,25.3704,24.1501,22.9955,21.9028,20.8682,//0   -  9
        19.8884,18.9602,18.0806,17.2467,16.4561,15.7061,14.9945,14.3191,13.6779,13.0690,//10  -  19
        12.4905,11.9409,11.4184,10.9217,10.4494,10.0000,9.5724,9.1654,8.7779 ,8.4089 ,//20  -  29
        8.0574 ,7.7225 ,7.4033 ,7.099 ,6.8088 ,6.5321 ,6.268 ,6.016 ,5.7755 ,5.5459 ,                         //30  -  39

        5.3266 ,5.1171 ,4.9169 ,4.7257 ,4.5428 ,4.368 ,4.2008 ,4.0409 ,3.8878 ,3.7414 ,                                //40  -  49
        3.6012 ,3.467 ,        3.3385 ,3.2154 ,3.0975 ,2.9845 ,2.8762 ,2.7723 ,2.6727 ,2.5772 ,                        //50  -  59
        2.4856 ,2.3977 ,2.3134 ,2.2324 ,2.1547 ,2.0801 ,2.0084 ,1.9396 ,1.8734 ,1.8098 ,                                        //60  -  69
        1.7487 ,1.69 ,1.6335 ,1.5792 ,1.5269 ,1.4767 ,1.4283 ,1.3818 ,1.3369 ,1.2938 ,                                                //70  -  79
        1.2523 ,1.2123 ,1.1737 ,1.1366 ,1.1008 ,1.0663 ,1.0331 ,1.0011 ,0.9702 ,0.9404 ,                                //80  -  89
        0.9116,0.8839,0.8572,0.8314 ,0.8064,0.7824,0.7592,0.7367,0.7151,0.6942,                                //90  -  99

};

/***********************************************************************
功  能:Tem_init初始化函数
参  数:
返回值:
*************************************************************************/
void Temp_init(void)
{

        GetResValue();

        GetADCTemperature(&NTCTAB_2[NTCTABNum],tableNum);

        GetMedian_Temperature();

}

/***********************************************************************
功  能:将ADC采到的值转换成电阻
参  数:channel:指定的ADC通道
返回值:res 电阻值
*************************************************************************/
float GetResValue(void)
{
        float         adc_v,res;
//        //ADC_Value=ADC_gather();
//        HAL_ADC_Start(&hadc1); //此开始函数必须放入for,若不是则采集第一次的ADC通道,即PA2
//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ADC_Value, 1);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50);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50);

        ADC_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adc_v         = (float)(ADC_Value&0xFFF)/4096*3.3;  //将采集到值转换成电压   2^12=4096

        res        = 10 /( 4.096/adc_v-1);        //电压转换成电阻

        return res ;
}

/******************************a*****************************************
功  能:查表函数
参  数:1.tableNum :表格的元素的个数
                2.*p:表格
返回值:tem 当前阻值下的温度值
*************************************************************************/

float GetADCTemperature(float *p,uint8_t tableNum)
{
        uint8_t        i,index        = 0;
        float v1,v2,v3;
        float tem;
        float resdata;
        resdata = GetResValue();  //电阻值,电阻测量函数返回值加载到 resdata
    /*查表*/
        for(i=0;i<(tableNum-1);i++)
        {
                if((resdata<p[i]) && (resdata>p[i+1]))
                        index = i;
        }
        v1         = p[index] - resdata;
        v2         = p[index] - p[index+1];
        v3         = v1/v2;
        tem = v3+index;

        return tem;
}

  105. /***********************************************************************

  106. 功  能:掐头去尾取平均值
  107. 参  数:无
  108. 返回值:ave_temp  平均值

  109. *************************************************************************/

float GetMedian_Temperature(void)
{
        int i,j;
        float tmp;
  float  ave_temp;
        float    sum1=0;
        for(i=0;i<NUM;i++)
        {
                ave_temp1[i] = GetADCTemperature(NTCTAB_2,NTCTABNum);      //将测得的温度值放大10倍存在int型数组中,方便后面上传有人云
                //HAL_Delay(1);
        }

        for(i=0;i<NUM-1;i++)                //排序
        {
                for(j=0;j<(NUM)-i;j++)
                {
                        if(ave_temp1[j]<ave_temp1[j+1])
                        {
                                tmp                         = ave_temp1[j];
                                ave_temp1[j]         = ave_temp1[j+1];
                                ave_temp1[j+1]         = tmp;
                        }
                }
        }

        for(i=5;i<NUM-5;i++)        //掐头去尾取平均值
        {
                sum1 += ave_temp1[i];
        }
        ave_temp = sum1/(NUM-10);  //减掉掐头去尾各5个数,求平均值

        return ave_temp-9.2;     // 因电阻值取值不一样,-9.2是为了临时校正温度值,后期全面校准才更改表格。

以下为功能函数adc.c文件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adc.c
  * @brief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
  *          of the ADC instances.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3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adc.h"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 ADC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AD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0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1 */

  /** Configure the global features of the ADC (Clock, Resolution, Data Alignment and number of conversion)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LowPowerAutoPowerOff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1.Init.SamplingTimeCommon1 = ADC_SAMPLETIME_1CYCLE_5;
  hadc1.Init.SamplingTimeCommon2 = ADC_SAMPLETIME_1CYCLE_5;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hadc1.Init.TriggerFrequencyMode = ADC_TRIGGER_FREQ_HIGH;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1;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INGTIME_COMMON_1;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2 */

}

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adcHandle->Instance==ADC1)
  {
  /*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MspInit 0 */
    /* ADC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AD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ADC1 GPIO Configuration
    PB10     ------> ADC1_IN1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MspInit 1 */
  }
}

void HAL_ADC_MspDeInit(ADC_HandleTypeDef* adcHandle)
{

  if(adcHandle->Instance==ADC1)
  {
  /*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ADC_CLK_DISABLE();

    /**ADC1 GPIO Configuration
    PB10     ------> ADC1_IN11
    */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10);

  /* USER CODE BEGIN ADC1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MspDeInit 1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电路温度采集图片中为3个10K电阻,一个10K_NTC
原代码150M 太大了也上传不了,其它DMA及SPI为常规配置,main各位博友可以自行开发功能。谢谢大家,有问题可以共同交流,欢迎留言!

正常显示室温

正常显示室温

NTC电阻

NTC电阻

网友A:
又一个读取温度参数的例子。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