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进角多大?

楼主:
转换一次电源极性电机步进一步。24步转一周。

网友A(2023-06-06):
如果电机最小驱动是一步,则【基本步进角】=360/24。
如果电机最小驱动是半步,则【基本步进角】=360/24/2。
所以你要看电机的手册。

网友B:
卖电机的不告诉你么?那就用实际的驱动电路驱动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卖电机的不告诉你么?那就用实际的驱动电路驱动看看。

没有参数的废物利用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最小驱动是一步,则【基本步进角】=360/24。
如果电机最小驱动是半步,则【基本步进角】=360/24/2 ...

一个电机有几种基本步进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最小驱动是一步,则【基本步进角】=360/24。
如果电机最小驱动是半步,则【基本步进角】=360/24/2 ...

何谓一步?何为半步?不清楚

网友D(2024-01-05):
24步转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