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阻来说,阻值大小是越并联越小的 阻抗也越并联越小吗?

楼主(2023-06-07):
对于电阻来说,阻值大小是越并越小的。但是对于阻抗来说(包括感抗和容抗),这个规律太成立吗?我的理解是不成立的,不知道正确不正确!比喻说,LC振荡回路中,在振荡频率下,L和C的阻抗都是有限值,但是并联后阻抗为无穷大。

网友A:
阻抗和频率有关

网友B:
理解片面,LC并联谐振,在谐振频率上阻抗是大的,串联的是相反的。所以对于具体电路结构以及应用环境,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C:
阻抗 谈并联似乎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你可以把阻抗理解为矢量(实部+虚部组成的), 两个电路并联后, 两个矢量是否还是并联关系? 就算是并联关系, 两个矢量的并联运算不是电阻并联的运算方式. 所以意义不大.

具体可以自己进行推理一下, 如有理解不对的地方, 原谅我才疏学浅.

网友D:
问题很好,实验也不难。
建议多次实验用数据说话,可能在找出规律的同时还能有突破性的发现,值得一试。

网友E:
错的。 这道题关键的字眼是“阻抗”,阻抗不是“电阻”,电阻当然是越并越小,但是阻抗就不一定了,一个最常见的特例就是并联谐振:一个电感(阻抗1)和一个电容(阻抗2)并联,如果大小合适,并联后的阻抗值会变为无穷大。

网友F:
电阻全是【正数】,所以有越并越小。
而阻抗有方向(矢量),或者说有【负数】,所以就不成立了。

网友G:
“对于电阻来说,阻值大小是越并联越小的 阻抗也越并联越小”,这句话成立是有条件的,这里的并联指的是同类的东西,电阻与电阻,电感与电感,电容与电容,这样计算的并联阻值或阻抗才有意义,楼主拿两个不同类的东西来计算并联阻抗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