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V030语音芯片驱动代码,自己写,测试好用

楼主(2023-06-07):
8脚芯片,CHV030语音芯片驱动代码,自己写,测试好用。单线串口,STC单片机都可以驱发声音。

CHV30_drv.c
#include "CHV30_drv.h"


//函数名称:   CHV30_W_byte();
//函数功能:  将数据dat送出,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
//输入参数:  uchar dat  要写入的字节型数据或地址

void  CHV30_W_byte(uchar dat)
{
        uchar i;
        CHV30_SDA=0;
        DELAY_ms(6);
        EA=0;
        for (i=0;i<8;i++)
        {
                if (dat&0x01)
                {
                        CHV30_SDA=1 ;
                        DELAY_us(600);
                        CHV30_SDA=0;
                        DELAY_us(200);
                }
                else
                {
                        CHV30_SDA=1 ;
                        DELAY_us(200);
                        CHV30_SDA=0;
                        DELAY_us(600);
                }
                dat = dat >> 1 ;
        }
        CHV30_SDA=1;
        while(CHV30_BUSY!=1);
}


//函数描述: 播放

void CHV30_S_PLAY(uchar ADD)
{
        CHV30_W_byte(ADD) ;
        DELAY_ms(20);
}


//函数描述: 组合播放命令

void CHV30_S_ZH(void)
{
        CHV30_W_byte(0xF3) ;
        DELAY_ms(25);
}


//函数描述: 重复播放某一段

void CHV30_S_PLAY_R(uchar ADD)
{
        CHV30_W_byte(ADD) ;
        DELAY_ms(25);
        CHV30_W_byte(0xF2) ;
        DELAY_ms(25);
}


//函数描述: 5 级音量,0xE0H 为最小音量 0,0xEFH 最大音量 (上电默认)

void CHV30_S_VOL (uchar VOL)
{
        if(VOL>=15)
        {
                VOL=15;
        }
        CHV30_W_byte(0xE0|VOL);    //0xE0-0xEF
        DELAY_ms(20);
}


//函数描述: 关闭语音           进入超低功耗状态=1.7uA

void CHV30_S_OFF (void)
{
        CHV30_W_byte(0xF0);
}


//函数描述: 开启

void CHV30_S_ON (void)
{
        CHV30_SDA=0;
        DELAY_ms(40);
}


//函数描述: 停下播放

void CHV30_S_STOP (void)
{
        CHV30_W_byte(0xFE);
}

CHV30_drv.h
#ifndef _CHV30_DRV_
#define _CHV30_DRV_

#include "main.h"

sbit CHV30_SDA  = P1^6;              //PIN3 PA1 SDA
sbit CHV30_BUSY = P1^7;        //PIN1 PBO BUSY


////////////CHV30发送


extern void CHV30_W_byte(uchar dat);

void CHV30_S_PLAY(uchar ADD);         //地址播放
void CHV30_S_ZH(void);                 //组合命令
void CHV30_S_PLAY_R(uchar ADD);      //重复播放
void CHV30_S_VOL (uchar VOL);         //音量调节

void CHV30_S_OFF(void);               //关闭
void CHV30_S_ON(void);                //打开
void CHV30_S_STOP(void);             //停止

#endif

网友A:
给个电路原理图

网友B:
有完整的图纸和程序文件吗????那个厂家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