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有1个警告要不要紧?0 Error (s), 1 Warning (s)

楼主: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15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delaytime xiao
_nop_();
_nop_();
i = 42;
while (--i);
}
unsigned char DuanMa[]={0xc0,0xf9,0xa4,0xb0};//gongyanji 0123
unsigned char WeiMa[]={0xF7,0xFB,0xFD,0xFE};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while(1)
{
  P0=WeiMa[i ];
  P2=DuanMa[ i];
  Delay15us();
  i++;
  if(i==4)
  {
   i=0;
  }
}
}

网友A(2023-06-07):
头文件和器件一致后,编译0错误,0警告。

网友A:
你给的程序和图片不一致

网友B:
有错误和警告不行的  要严谨

网友C:
有警告是很正常的事情,有时候程序多的警告上百上千都有能运行就没问题。简单的程序可以细查一下原因。

网友D:
不要紧尽量不要有警告。

网友E:
有的警告一定要改,大部分警告没有关系。优化级别低一点也会降低警告造成的问题

网友F:
只要不报错就没问题

网友G:
有警告可能会使运行出现错误,所以尽量不要有警告

网友H:
全局变量,你就用“i”?然后定义了不使用,就是会报警!
变量的名字不要太随意,最好能有实际的表达意思,全局变量不要与局部变量重名会引起误会的。

网友I:
不影响使用,但是有条件,有时间的话,还是优化代码,消除掉为好。养成一个良好的编码习惯很重要。

网友J:
楼主应该把警告内容描述下。
注意有些警告不能忽略,要具体分析。

网友K:
警告有的时候没问题,但有的时候就不行,要根据情况。
比方说你写了一句“while(1);”,他会提示你有个警告,这个时候你的这句程序后面的代码就不会被执行(中断、调用除外),调试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阻断后续代码的执行,正常时就要注意了。

网友L:
要养成好习惯,把所有的错误和告警一个不留!

网友M:
警告可能是编的代码有点小瑕疵 但是不影响运行 我一般选择性忽略

网友N:
不要紧,但尽量不要有警告

网友O:
有警告时=是正常的,只要无错误,在编译的时候都可以

网友P:
虽然可以生成hex文件, 但尽量把所有的警告都排查掉.

网友Q:
严谨点最好是0错误0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