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把ucos操作系统移植进tms320f28335芯片中

楼主(2023-06-07):
如题,现在想使用dsp的28335芯片开发,想用ucos开发,不晓得怎么移植,有大佬指导吗

网友A:
有现成的,直接买就可以使用了,呵呵。

网友B:
28335有自己的DSP/BIOS,没必要移植ucos,强行移植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335有自己的DSP/BIOS,没必要移植ucos,强行移植也不好用。

主要用惯了ucos的多任务模式了,DSP中的多任务不会使用;不移植的话,我想开50个任务,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C:
诶,网上没有卖现成的吗?我记得见到过在DSP上移植RTOS的。

网友D: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相互学习进步。

除了SYS/BIOS、网络资料中流传最广的是一份UCOS应用是由micrium的移植的ucosii代码:"ucOSii_in_DSP28335" 然而测试时却发现这份代码存在不能调度抢断的问题。要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C2000系列CPU的栈空间架构和中断流程讲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相互学习进步。

除了SYS/BIOS、网络资料中流传最广的是一份UCOS应用是由micrium的移 ...

此贴终结,大神给的ucos程序亲测可运行;不胜感谢

网友E:
学习了。有始有终! 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