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导致的信号衰减问题(增加磁环是为了通过EMC)

楼主(2023-06-07):
航空线缆输出一个56V/1.7M/3.5W的超声信号,如果经过磁环,会导致信号衰减或者没有信号输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磁环的规格是外径20mm,内径10mm,厚度10mm;磁环在25M信号的时候阻抗是40Ω,在100M信号的时候阻抗是98Ω

网友A:
那你想象一下  磁环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有些信号线需要绕一个磁环过去   有些电源也是扣一个磁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想象一下  磁环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有些信号线需要绕一个磁环过去   有些电源也是扣一个磁环的

抑制共模干扰啊

网友A:
所以你的信号被抑制掉了   要不换个小一点的试试
铁氧体材料抑制高频干扰信号,因此它好比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允许低于截止频率的信号通过,对于高频率信号则是抑制吸收

网友B:
共模干扰只是干扰的一种。
如果设计不当,电路会将有效信号当成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信号被抑制掉了   要不换个小一点的试试
铁氧体材料抑制高频干扰信号,因此它好比是一个低通滤 ...

有没有办法选通  比如我需要某一个频点基本无损耗或者损耗小的通过  而其他的频段则是大幅度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