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 用单片机怎么控制空调

楼主(2023-06-07):
想求助一下大神们 用单片机怎么控制家里的空调 是直接需要程序代码还是先学习红外遥控编码

网友A:
学习程序代码同时学习红外遥控编码。

网友B:
要学的东东还不少,要先学单片机编程,再熟悉红外编码,最后用单片机发送红外编码。还要掌握简单的数字和模拟电路基础。

网友C:
遥控空调不同于遥控电视,风扇,这些简单电器,你还得有个显示屏。

网友D:
掌握简单的数字和模拟电路基础,先学单片机编程,再熟悉红外编码,最后用单片机发送红外编码。

网友E:
这应该有开源的  搜刮一下  应该马上可以出产品了。。。

网友F:
用逻辑分析仪抓红外接收头的波形, 用单片机控制发送同样的波形就能控制空调了.

网友G:
关键时了解空调是如何工作的?需要哪些控制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