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DHT11不能对单片机的信号做出回应?

楼主(2023-06-07):
这是我想用来验证DHT11的反应的,理论上来说只要while(LCD_T);能出来就会熄灭led灯,但是实际情况是一直卡在while里面不出来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GREEN  =P2^3;
sbit YELLOW  =P2^4;
sbit RED =P2^5;
sbit LCD_T    =P2^6;

void delay_us(u8 us) {
    while (us--);
}

void delayms(u8 t)//延时
{
                        u8 i;
                        u8 j;
                          for(i=0;i<t;i++)
                            for(j=0;j<124;j++);
}

// 发送起始信号
void DHT_Start()
        {
                LCD_T=1;
    LCD_T = 0;     // 拉低引脚电平18ms以上
                delayms(30);
    LCD_T = 1;     // 拉高电平20~40us
    delay_us(30);
                while(LCD_T);
                        GREEN=0;
                  RED=0;
}

void main()
{
        delayms(200);
        while(1)
        {
                DHT_Start();
        }
}

网友A:
这么简单,走单步调式一下,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DHT11是单总线,仔细看看单总线协议,再写代码。

网友C:
前面LCD_T = 1; 后面while(LCD_T);咋还能出来

网友D:
请问楼主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E:
检查数据线上的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算解决了,延时的问题,那个延时和单片机的hz不统一,改成11.0592MHz后就行了

楼主:
找到了,单片机内设改成了11.0592MHz就可以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