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使用两个定时器存在的问题

楼主(2023-06-08):
请问一下,为啥我用两个定时器的时候,定时器1不会按照我所定的时间去运行,而是速度极快且不停地输出数据  现象是用仿真看的,晶振是11.0952,求大佬们帮帮忙!!!

这是1s输出的数据

这是1s输出的数据

网友A:
不清楚你单片机型号,一种可能性是你的单片机不一定有定时器1,另外参照官方程序看看定时器寄存器配置位是否正确。

网友B:
定时器1中断里不要处理串口发送,这样会打乱定时计数,串口发送放在main循环里处理。

网友C:
1、你对中断响应的条件,未搞清楚。
2、你的串行通讯的时序未搞清楚。
这就是原因,补补课吧。
提示:串口发送一个字节需要多少时间?你一共发送了多少字节?要用多少时间?在此时间内,T1会发生多少次溢出?每次溢出都能被中断响应吗?
重新仔细看书,弄清楚我提出的问题,就当是作业吧。做完作业,水平会有大的提升。

网友D:
你要5秒执行1次,请问5秒=多少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5秒执行1次,请问5秒=多少毫秒

100,图中的已经改过了,还是会出现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0,图中的已经改过了,还是会出现问题

不要放在定时器中发送咯,在main中读温度和发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0,图中的已经改过了,还是会出现问题

串口1也是用的定时器1吧,你这样应该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放在定时器中发送咯,在main中读温度和发送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对中断响应的条件,未搞清楚。
2、你的串行通讯的时序未搞清楚。
这就是原因,补补课吧。

好的,我再看看

网友F:
你的定时器使用不合理。定时器0中断1ms用于按键扫描没问题,也可以设置一个变量累加到5000输出一个5秒标志。在主函数中查询5秒标志再读1820和串口发送。定时器1用做波特率发生器,切不可开定时器1中断,否则会乱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