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很详细的单片机交通灯程序Proteus仿真原理图 可修改通行时间功能很多

楼主(2023-06-08):
基本要求
(1)控制器:推荐51系列单片机;
(2)仿真软件:Proteus 7.7;
(3)路口为十字路口,需要加入行人的通行时间,橙色灯的3秒等待功能必须添加;
(4)可以在允许期间随时修改各个路口的通行时间;
(5)通行策略如下:每个路口的车辆依次通行,即通行完A路口后,在进行B路口的车辆通行,在某个路口通行时,其他路口的车辆均处于等待状态,在没有车辆进入的路口(除车辆右转外),可进行人行通道是否通行的设置。

系统组成要求
输入部分:
允许控制:按钮(1),切换信息显示的路口;
参数设置:按钮(5),功能切换(修改、退出)、(修改项)移动、减少(1秒)、增加(1秒);
(修改项为每个路口的车辆(直行、左转)通行时间,人行时间根据其他路口时间的设置自动获取)
(按键也可采用KEYPAD-PHONE模块进行整合,利用文字功能进行在相关数字下进行标注)
显示部分:
采用LCD1602进行相关信息的显示,信息显示项为:路口、直行时间(秒)、左转时间(秒)、人行通道时间(秒);均采用倒计时方式,正值表示允许通行,负值表示等待。
采用TRAFFIC LIGHTS模块进行三色交通灯的模拟,LED灯进行人行通道的模拟。
数据连接部分(推荐,非硬性要求)
由于输出数据线较多,可以采用74HC595等并串转换期间进行信息的显示。

运行流程(功能要求)
(1)系统开始运行时可立即进入工作状态;
(2)按下切换按钮,可以在LCD上观测到各个路口的相关时间数据;
(3)按下修改按钮,工作状态被打断,此时可以进行各个路口车辆运行时间的修改。

工作量要求
   根据技术指标或功能要求合理设计整个课题的实现逻辑,完成总体设计;
   利用Proteus仿真软件搭建完整的控制系统,对于不能直接仿真的模块寻找合理的替代方式;
   设计合理的系统控制流程;
   利用(Keil C)μVision软件编写C语言控制程序,并完成系统功能的调试;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注释非常详细):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dio.h"

//引脚定义
sbit KeyChangeDisp = P2^3;                //切换显示按键
sbit KeySet = P2^4;                //设置模式按键
sbit KeyMove = P2^5;        //移动按键
sbit KeyAdd = P2^6;                //加按键
sbit KeySub = P2^7;                //减按键

/* 直行交通灯定义 */
sbit LedRedNS = P1^2;        // 南北直行方向红灯
sbit LedGreenNS = P1^0;        // 南北直行方向绿灯
sbit LedYellowNS = P1^1;// 南北直行方向黄灯
sbit LedRedEW = P1^5;        // 东西直行方向红灯
sbit LedGreenEW = P1^3;        // 东西直行方向绿灯
sbit LedYellowEW = P1^4;//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

/* 左转交通灯定义 */
sbit LedLeftRedNS = P3^2;        // 南北左转方向红灯
sbit LedLeftGreenNS = P3^0;        // 南北左转方向绿灯
sbit LedLeftYellowNS = P3^1;// 南北左转方向黄灯
sbit LedLeftRedEW = P3^5;        // 东西左转方向红灯
sbit LedLeftGreenEW = P3^3;        // 东西左转方向绿灯
sbit LedLeftYellowEW = P3^4;// 东西左转方向黄灯

/* 人行道交通灯定义 */
sbit LedPeopleRedNS = P1^6;                // 南北人行红灯
sbit LedPeopleGreenNS = P1^7;        // 南北人行绿灯
sbit LedPeopleRedEW = P3^6;                // 东西人行红灯
sbit LedPeopleGreenEW = P3^7;        // 东西人行绿灯

/* 定义变量保存各方向的剩余时间,正数为剩余通行时间,负数为剩余等待时间 */
char RnTime_NS = 0;                  //南北方向直行剩余时间
char RnTime_EW = 0;                  //东西方向直行剩余时间
char RnLeftTime_NS = 0;          //南北方向左转剩余时间
char RnLeftTime_EW = 0;          //东西方向左转剩余时间
char RnPeopleTime_NS = 0;          //南北方向人行剩余时间
char RnPeopleTime_EW = 0;          //东西方向人行剩余时间

//相关变量定义
Uint8 TimeGreen_NS=5;  //南北方向运行时间
Uint8 TimeGreen_EW=5;  //东西方向运行时间
Uint8 TimeLeftGreen_NS=5;  //南北左转方向运行时间
Uint8 TimeLeftGreen_EW=5;  //东西左转方向运行时间
Uint8 TimeYellow = 3;        //黄灯时间
Uint8 index=0;
Uint8 flag_1S;          //1s时间基准标志
Uint8 IntTimes=0;       //记录定时器中断次数
Uint8 Time_NS,Time_WE;  //南北方向、东西方向换灯前剩余时间

Uint8 code StrNS1[] = "NS:  SF  TL XING";
Uint8 code StrEW1[] = "EW:  SF  TL XING";
Uint8      StrNum[] = "                ";
Uint8 code Str[]    = "NS  NSL  EW  EWL";

Uint8 DispState = 0;        // 显示的状态,0为显示南北方向信息,1为显示东西方向信息
Uint8 CopyLightP1;                //备份交通灯状态
Uint8 CopyLightP3;                //备份交通灯状态
Uint8 State = 0;                //系统运行状态标志位,0:正常运行;1:设置南北直行方向通行时间;2设置南北左转通行时间
                                                //3:设置东西直行通行时间;4设置东西左转通行时间

//函数声明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void Display();                        //数码管动态显示
void Init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提供时间基准
void FlashLED();                                                                //控制交通灯的变化
void ProcTime();                        // 处理各个方向剩余时间和等待时间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Init1602();                        //初始化LCD1602
    while (1)
    {
                KeyScan();                  //按键扫描
        FlashLED();             //led指示灯扫描
        if(flag_1S==1)          //定时器计时达到1秒
        {
            flag_1S=0;          //满1秒标志清零
            Time_NS--;          //南北东西通行时间各减1
            Time_WE--;
                        ProcTime();                        // 处理各个方向剩余时间和等待时间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6-20000)/256;             //50ms一次中断
        TL0=(65536-20000)%256;
        IntTimes++;            //中断次数计算器加一
        if(IntTimes>=50)       //进中断50次,即为1秒
        {
                IntTimes=0;         //中断次数计算器清0
                if(State == 0)                //正常运行模式下倒计时减一
                    flag_1S=1;                //1秒标志位置一
        }
}

void Init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提供时间基准
{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设置1
        TH0=(65536-20000)/256;      //初值设置 20ms
        TL0=(65536-20000)%256;      //初值设置
        ET0=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定时器0
    EA=1;                       //开总中断
}

void ProcTime()                        // 处理各个方向剩余时间和等待时间
{
        /* 大于0代表剩余为通行时间,每秒减一;小于0代表为等待时间(负数),每秒加一 */
        if (RnTime_NS > 0)
        {
                RnTime_NS--;
        }
        else if(RnTime_NS < 0)
        {
                RnTime_NS++;
        }

        if (RnTime_EW > 0)
        {
                RnTime_EW--;
        }
        else if(RnTime_EW < 0)
        {
                RnTime_EW++;
        }

        if (RnLeftTime_NS > 0)
        {
                RnLeftTime_NS--;
        }
        else if(RnLeftTime_NS < 0)
        {
                RnLeftTime_NS++;
        }

        if (RnLeftTime_EW > 0)
        {
                RnLeftTime_EW--;
        }
        else if(RnLeftTime_EW < 0)
        {
                RnLeftTime_EW++;
        }

        if (RnPeopleTime_NS > 0)
        {
                RnPeopleTime_NS--;
        }
        else if(RnPeopleTime_NS < 0)
        {
                RnPeopleTime_NS++;
        }

        if (RnPeopleTime_EW > 0)
        {
                RnPeopleTime_EW--;
        }
        else if(RnPeopleTime_EW < 0)
        {
                RnPeopleTime_EW++;
        }
}

void Display()                        //lcd显示显示
{
        /* 显示南北方向信息 */
        if (DispState == 0)
        {
                Write1602_Str(0, 1, StrNS1, 16);// 屏幕第一行
                sprintf(StrNum,"   %4.2d%4.2d%4.2d",(int)RnTime_NS,(int)RnLeftTime_NS,(int)RnPeopleTime_NS);
                Write1602_Str(0, 0, StrNum, 16);// 屏幕第二行
        }
        else if (DispState == 1)
        {
                Write1602_Str(0, 1, StrEW1, 16);//写字符串
                sprintf(StrNum,"   %4.2d%4.2d%4.2d",(int)RnTime_EW,(int)RnLeftTime_EW,(int)RnPeopleTime_EW);
                Write1602_Str(0, 0, StrNum, 16);// 屏幕第二行
        }
}

void FlashLED()                                                //交通灯的变化
{
        if(State == 0)                                                //正常运行模式
        {
                if(Time_NS==0 || Time_WE==0)   //南北或东西方向有时间为0
                {
                        switch(index)                           //改变红绿灯的状态,状态机
                        {
                                case 0:                      /* 南北方向直行绿灯、南北人行绿灯,南北左转红灯、东西直行红灯、东西左转红灯 */
                                {
                                        index=1;           //下次进入时切换方向
                                        Time_NS = TimeGreen_NS;        // 南北直行方向绿灯剩余时间
                                        Time_WE=TimeGreen_NS + TimeLeftGreen_NS + TimeYellow * 2; //东西直行方向的等待时间

                                        /* 计算各个方向的剩余时间和等待时间 */
                                        RnTime_NS = Time_NS;
                                        RnTime_EW = -(TimeGreen_NS + TimeLeftGreen_NS + TimeYellow * 2);
                                        RnLeftTime_NS = -TimeYellow - RnTime_NS;
                                        RnLeftTime_EW = -(TimeGreen_EW + TimeYellow) + RnTime_EW;
                                        RnPeopleTime_NS = RnTime_NS;        // 人行时间为对应方向的直行时间
                                        RnPeopleTime_EW = RnTime_EW;

                                        /* 南北方向直行绿灯、南北人行绿灯,南北左转红灯、东西直行红灯、东西左转红灯 */
                                        /* 直行交通灯 */
                                        LedRed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NS = 1;                // 南北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黄灯
                                        LedRedEW = 1;                // 东西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

                                        /* 直行交通灯 */
                                        LedLeftRedNS = 1;        // 南北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NS = 0;        // 南北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NS = 0;// 南北左转方向黄灯
                                        LedLeftRedEW = 1;        // 东西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EW = 0;        // 东西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EW = 0;// 东西左转方向黄灯

                                        /* 人行道交通灯 */
                                        LedPeopleRedNS = 0;                // 南北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NS = 1;        // 南北人行绿灯
                                        LedPeopleRedEW = 1;                // 东西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EW = 0;        // 东西人行绿灯
                                }break;
                                case 1:          /* 南北方向直行黄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红灯、东西直行红灯、东西人行红灯 */
                                {
                                        index=2;       //下次进入时切换方向
                                        Time_NS = TimeYellow;        // 南北直行方向黄灯剩余时间

                                        /* 计算各个方向的剩余时间和等待时间 */
                                        RnTime_NS -= (TimeLeftGreen_NS + TimeGreen_EW + TimeLeftGreen_EW + TimeYellow * 4);
                                        RnPeopleTime_NS = RnTime_NS;        // 人行时间为对应方向的直行时间

                                        /* 南北方向直行黄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红灯、东西直行红灯、东西人行红灯 */
                                        /* 直行交通灯 */
                                        LedRed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NS = 1;        // 南北直行方向黄灯
                                        LedRedEW = 1;                // 东西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

                                        /* 直行交通灯 */
                                        LedLeftRedNS = 1;        // 南北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NS = 0;        // 南北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NS = 0;// 南北左转方向黄灯
                                        LedLeftRedEW = 1;        // 东西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EW = 0;        // 东西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EW = 0;// 东西左转方向黄灯

                                        /* 人行道交通灯 */
                                        LedPeopleRedNS = 1;                // 南北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NS = 0;        // 南北人行绿灯
                                        LedPeopleRedEW = 1;                // 东西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EW = 0;        // 东西人行绿灯
                                }break;
                                case 2:           /*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绿灯、东西直行红灯、东西左转红灯,东西人行红灯 */
                                {
                                        index=3;         //下次进入时切换方向
                                        Time_NS = TimeLeftGreen_NS;        // 南北左转方向绿灯剩余时间

                                        /* 计算各个方向的剩余时间和等待时间 */
                                        RnLeftTime_NS += TimeLeftGreen_NS;

                                        /*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绿灯、东西直行红灯、东西左转红灯,东西人行红灯 */
                                        /* 直行交通灯 */
                                        LedRedNS = 1;                // 南北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黄灯
                                        LedRedEW = 1;                // 东西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

                                        /* 左转交通灯 */
                                        LedLeftRedNS = 0;        // 南北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NS = 1;        // 南北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NS = 0;// 南北左转方向黄灯
                                        LedLeftRedEW = 1;        // 东西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EW = 0;        // 东西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EW = 0;// 东西左转方向黄灯

                                        /* 人行道交通灯 */
                                        LedPeopleRedNS = 1;                // 南北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NS = 0;        // 南北人行绿灯
                                        LedPeopleRedEW = 1;                // 东西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EW = 0;        // 东西人行绿灯
                                }break;
                                case 3:           /*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黄灯、东西直行红灯、东西左转红灯,东西人行红灯 */
                                {
                                        index=4;         //下次进入时切换方向
                                        Time_NS = TimeYellow;        // 南北左转方向黄灯剩余时间

                                        /* 计算各个方向的剩余时间和等待时间 */
                                        RnLeftTime_NS -= (TimeGreen_EW + TimeLeftGreen_EW + TimeGreen_NS + TimeYellow * 4);

                                        /*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黄灯、东西直行红灯、东西左转红灯,东西人行红灯 */
                                        /* 直行交通灯 */
                                        LedRedNS = 1;                // 南北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黄灯
                                        LedRedEW = 1;                // 东西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

                                        /* 左转交通灯 */
                                        LedLeftRedNS = 0;        // 南北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NS = 0;        // 南北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NS = 1;// 南北左转方向黄灯
                                        LedLeftRedEW = 1;        // 东西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EW = 0;        // 东西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EW = 0;// 东西左转方向黄灯

                                        /* 人行道交通灯 */
                                        LedPeopleRedNS = 1;                // 南北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NS = 0;        // 南北人行绿灯
                                        LedPeopleRedEW = 1;                // 东西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EW = 0;        // 东西人行绿灯
                                }break;
                                case 4:           /*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红灯、东西直行绿灯、东西左转红灯,东西人行绿灯 */
                                {
                                        index=5;         //下次进入时切换方向
                                        Time_NS = TimeGreen_EW + TimeLeftGreen_EW + TimeYellow * 2;        // 南北方向直行的等待时间
                                        Time_WE = TimeGreen_EW; //东西直行方向绿灯的剩余时间

                                        /* 计算各个方向的剩余时间和等待时间 */
                                        RnTime_EW += TimeGreen_EW;
                                        RnPeopleTime_EW = RnTime_EW;

                                        /*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红灯、东西直行绿灯、东西左转红灯,东西人行绿灯 */
                                        /* 直行交通灯 */
                                        LedRedNS = 1;                // 南北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黄灯
                                        LedRed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EW = 1;                // 东西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

                                        /* 直行交通灯 */
                                        LedLeftRedNS = 1;        // 南北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NS = 0;        // 南北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NS = 0;// 南北左转方向黄灯
                                        LedLeftRedEW = 1;        // 东西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EW = 0;        // 东西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EW = 0;// 东西左转方向黄灯

                                        /* 人行道交通灯 */
                                        LedPeopleRedNS = 1;                // 南北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NS = 0;        // 南北人行绿灯
                                        LedPeopleRedEW = 0;                // 东西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EW = 1;        // 东西人行绿灯
                                }break;
                                case 5:           /*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红灯、东西直行黄灯、东西左转红灯,东西人行红灯 */
                                {
                                        index=6;         //下次进入时切换方向
                                        Time_WE = TimeYellow;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的剩余时间

                                        /* 计算各个方向的剩余时间和等待时间 */
                                        RnTime_EW -= (TimeLeftGreen_EW + TimeGreen_NS + TimeLeftGreen_NS + TimeYellow * 4);
                                        RnPeopleTime_EW = RnTime_EW;        // 人行时间为对应方向的直行时间

                                        /*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红灯、东西直行绿灯、东西左转红灯,东西左转红灯 */
                                        /* 直行交通灯 */
                                        LedRedNS = 1;                // 南北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黄灯
                                        LedRed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EW = 1;        //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

                                        /* 直行交通灯 */
                                        LedLeftRedNS = 1;        // 南北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NS = 0;        // 南北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NS = 0;// 南北左转方向黄灯
                                        LedLeftRedEW = 1;        // 东西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EW = 0;        // 东西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EW = 0;// 东西左转方向黄灯

                                        /* 人行道交通灯 */
                                        LedPeopleRedNS = 1;                // 南北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NS = 0;        // 南北人行绿灯
                                        LedPeopleRedEW = 1;                // 东西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EW = 0;        // 东西人行绿灯
                                }break;
                                case 6:           /*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红灯、东西直行红灯、东西左转绿灯,东西人行红灯 */
                                {
                                        index=7;         //下次进入时切换方向
                                        Time_WE = TimeLeftGreen_EW;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的剩余时间

                                        /* 计算各个方向的剩余时间和等待时间 */
                                        RnLeftTime_EW += TimeLeftGreen_EW;

                                        /*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红灯、东西直行红灯、东西左转绿灯,东西人行红灯 */
                                        /* 直行交通灯 */
                                        LedRedNS = 1;                // 南北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黄灯
                                        LedRedEW = 1;                // 东西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

                                        /* 直行交通灯 */
                                        LedLeftRedNS = 1;        // 南北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NS = 0;        // 南北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NS = 0;// 南北左转方向黄灯
                                        LedLeftRedEW = 0;        // 东西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EW = 1;        // 东西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EW = 0;// 东西左转方向黄灯

                                        /* 人行道交通灯 */
                                        LedPeopleRedNS = 1;                // 南北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NS = 0;        // 南北人行绿灯
                                        LedPeopleRedEW = 1;                // 东西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EW = 0;        // 东西人行绿灯
                                }break;
                                case 7:           /*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红灯、东西直行红灯、东西左转黄灯,东西人行红灯 */
                                {
                                        index=0;         //下次进入时切换方向
                                        Time_WE = TimeYellow;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的剩余时间

                                        /* 计算各个方向的剩余时间和等待时间 */
                                        RnLeftTime_EW -= (TimeGreen_NS + TimeLeftGreen_NS + TimeGreen_EW + TimeYellow * 4);

                                        /* 南北方向直行红灯、南北人行红灯,南北左转红灯、东西直行红灯、东西左转黄灯,东西人行红灯 */
                                        /* 直行交通灯 */
                                        LedRedNS = 1;                // 南北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黄灯
                                        LedRedEW = 1;                // 东西直行方向红灯
                                        LedGreen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绿灯
                                        LedYellow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

                                        /* 直行交通灯 */
                                        LedLeftRedNS = 1;        // 南北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NS = 0;        // 南北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NS = 0;// 南北左转方向黄灯
                                        LedLeftRedEW = 0;        // 东西左转方向红灯
                                        LedLeftGreenEW = 0;        // 东西左转方向绿灯
                                        LedLeftYellowEW = 1;// 东西左转方向黄灯

                                        /* 人行道交通灯 */
                                        LedPeopleRedNS = 1;                // 南北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NS = 0;        // 南北人行绿灯
                                        LedPeopleRedEW = 1;                // 东西人行红灯
                                        LedPeopleGreenEW = 0;        // 东西人行绿灯
                                }break;

                                default:break;
                        }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剩余时间

                /* index==2或者index==4或者index==6或者index==0时处于黄灯状态,黄灯闪烁 */
                if (index == 2)
                {
                        /* IntTimes=50时为1秒,25为0.5秒,此处用于交通灯闪烁 */
                        if(IntTimes < 25)
                        {
                                LedYellowNS = 0;        // 南北直行方向黄灯
                        }
                        else
                        {
                                LedYellowNS = 1;        // 南北直行方向黄灯
                        }
                }
                else if (index == 4)
                {
                        /* IntTimes=50时为1秒,25为0.5秒,此处用于交通灯闪烁 */
                        if(IntTimes < 25)
                        {
                                LedLeftYellowNS = 0;// 南北左转方向黄灯
                        }
                        else
                        {
                                LedLeftYellowNS = 1;// 南北左转方向黄灯
                        }
                }
                else if (index == 6)
                {
                        /* IntTimes=50时为1秒,25为0.5秒,此处用于交通灯闪烁 */
                        if(IntTimes < 25)
                        {
                                LedYellowEW = 0;        //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
                        }
                        else
                        {
                                LedYellowEW = 1;        // 东西直行方向黄灯
                        }
                }
                else if (index == 0)
                {
                        /* IntTimes=50时为1秒,25为0.5秒,此处用于交通灯闪烁 */
                        if(IntTimes < 25)
                        {
                                LedLeftYellowEW = 0;// 东西左转方向黄灯
                        }
                        else
                        {
                                LedLeftYellowEW = 1;// 东西左转方向黄灯
                        }
                }
        }
        else if(State == 1)                                                        //设置南北直行时间
        {
                sprintf(StrNum,"%2.2d              ",(int)TimeGreen_NS);
                Write1602_Str(0, 0, StrNum, 16);// 屏幕第二行
        }
        else if(State == 2)                                                        //设置南北左转时间
        {
                sprintf(StrNum,"     %2.2d         ",(int)TimeGreen_EW);
                Write1602_Str(0, 0, StrNum, 16);// 屏幕第二行
        }
        else if(State == 3)                                                        //设置东西直行时间
        {
                sprintf(StrNum,"         %2.2d     ",(int)TimeLeftGreen_NS);
                Write1602_Str(0, 0, StrNum, 16);// 屏幕第二行
        }
        else if(State == 4)                                                        //设置东西左转时间
        {
                sprintf(StrNum,"              %2.2d",(int)TimeLeftGreen_EW);
                Write1602_Str(0, 0, StrNum, 16);// 屏幕第二行
        }
}

void SetModel()                                                        //红绿灯设置模式
{
        if(State == 0)      //当前为正常运行模式
        {
                State=1;        //状态切换为设置南北通行时间
                Write1602_Str(0, 1, Str, 16);// 屏幕第一行
//                CopyLightP1=P1;        //备份指示灯状态
//                CopyLightP3=P3;        //备份指示灯状态
        }
        else                           //当前为设置东西通行时间
        {
                State=0;        //状态切换为设置正常运行模式
//                P1=CopyLight;        //还原交通灯状态
        index=0;                                                //交通灯重新启动
        Time_NS=0;
        Time_WE=0;

                RnTime_NS = 0;
                RnTime_EW = 0;
                RnLeftTime_NS = 0;
                RnLeftTime_EW = 0;
                RnPeopleTime_NS = 0;
                RnPeopleTime_EW = 0;
        }
}

void ADDTime()                        //红绿灯时间加
{
        if(State==1)               //当前为设置南北通行时间
        {
                if(TimeGreen_NS < 99)
                        TimeGreen_NS++;  //南北通行时间加一
        }
        else if(State==2)   //当前为设置东西通行时间
        {
                if(TimeGreen_EW < 99)
                        TimeGreen_EW++;  //东西通行时间加一
        }
        else if(State==3)   //当前为设置东西通行时间
        {
                if(TimeLeftGreen_NS < 99)
                        TimeLeftGreen_NS++;  //东西通行时间加一
        }
        else if(State==4)   //当前为设置东西通行时间
        {
                if(TimeLeftGreen_EW < 99)
                        TimeLeftGreen_EW++;  //东西通行时间加一
        }
}
void SUBTime()                        //红绿灯时间减
{
        if(State==1)               //当前为设置南北通行时间
        {
                if(TimeGreen_NS>1)
                        TimeGreen_NS--;  //南北通行时间加一
        }
        else if(State==2)   //当前为设置东西通行时间
        {
                if(TimeGreen_EW>1)
                        TimeGreen_EW--;  //东西通行时间加一
        }
        else if(State==3)   //当前为设置东西通行时间
        {
                if(TimeLeftGreen_NS>1)
                        TimeLeftGreen_NS--;  //东西通行时间加一
        }
        else if(State==4)   //当前为设置东西通行时间
        {
                if(TimeLeftGreen_EW>1)
                        TimeLeftGreen_EW--;  //东西通行时间加一
        }
}

void MoveModel()                // 移动
{
        if (State > 0)
        {
                State++;
                if(State > 4)
                {
                        State = 1;
                }
        }
}

void ChangeDisp()                        //切换显示
{
        if(State==0)                       //当前为正常运行模式
    {
        if (DispState == 0)
                {
                        DispState = 1;
                }
                else if (DispState == 1)
                {
                        DispState = 0;
                }
    }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if(KeyChangeDisp == 0)                             //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消抖
        if(KeyChangeDisp == 0)                         //确认按键按下
        {
            ChangeDisp();                                        //切换显示
                        while(KeyChangeDisp == 0);                //等待按键弹起
        }
    }
        if(KeySet == 0)                                     //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消抖
        if(KeySet == 0)                                 //确认按键按下
        {
            SetModel();                                        //切换显示
                        while(KeySet == 0);                                //等待按键弹起
        }
    }
        if(KeyMove == 0)                                 //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消抖
        if(KeyMove == 0)                             //确认按键按下
        {
            MoveModel();                                        //移动设置位置
                        while(KeyMove == 0);                        //等待按键弹起
        }
    }
    if(KeyAdd == 0)                                 //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消抖
        if(KeyAdd == 0)                             //确认按键按下
        {
             ADDTime();                                                //红绿灯时间加
                        while(KeyAdd == 0);                                //等待按键弹起
        }
    }
    if(KeySub == 0)                                 //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消抖
        if(KeySub == 0)                             //确认按键按下
        {
            SUBTime();                                                //红绿灯时间减
                        while(KeySub == 0);                                //等待按键弹起
        }
    }
}

Keil5代码与Proteus7与8.13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