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UC3843B外围电阻、电容参数计算

楼主(2023-06-08):
1.UC3843B COMP脚1个电阻的取值,如何计算这个电阻值?

2.VFB引脚(2脚):PWM比较器的非反相输入端,用于接收反馈电压信号。当反馈电压与内部参考电压(2.5V)之差大于设定值时,PWM输出脉冲宽度增加,反之减小。这两个分压电阻如何计算?

3.CURRENT SENSE引脚(3脚):电流检测输入端,通过外部电流采样电阻将电感器的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输入到此引脚。用于控制输出电流。如何选型电流采样电阻?

4.RT/CT引脚(4脚):通过外部RT、CT两个电阻器连接到地线,用于设置内部振荡器的频率。如何计算4脚电阻和电容的值?

5.电感如何计算?

以上,假如从11.1V升压到56V

网友A:
1)这个电阻只是负反馈,并联电容防止自激,先找个典型值代用,以后可以优化。

2)VFB电压2.5V,右边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应该会算了吧?

3)ISENSE电阻保证电流不超过电感饱和电流和MOSFET最大导通电流即可。

4)频率低则电感太大,频率高则MOSFET损耗太大,可以找个典型值代用,让振荡频率在20~40kHz左右,日后可以优化。

5)这个可就太难了,你要把所有原理弄明白了才能开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