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OSFET和红外模块制作人体感应灯

楼主:
我买了几个红外人体感应模块,想控制走廊的彩灯,实现自动控制。手里有的材料如下:
红外模块:5V供电,信号3.3V
继电器:12V
升压模块:5V到12V(70mA)
MOSFET:P3055LDG
我会用三极管控制温度计,一开始想用三极管做开关,调试了很久,也没有不成功,放弃了。
手头有废弃的旧显卡,从上面拆了MOSFET。
第一次用MOSFET,手触摸G极,继电器高频通断。
把红外的信号,接上二极管,330欧姆电阻,把G极电流控制在10mA左右。
继电器没有反应。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23-06-08):
把一个个硬件试明白了,再连起来试。

网友B:
P3055LDG,G极触摸高频震荡问题解决了,在GS之间,连了一个20K的电阻。
红外信号为3.3V,无论如何调整电阻,都无法导通。后来大胆接到5V电源,导通了。
经过测试,导通最低电压为3.7V,远远超过手册说的1.2V。
PARAMETER SYMBOL    TEST CONDITIONS                    MIN TYP MAX
Gate Threshold Voltage VGS(th) VDS = VGS, ID = 250µA 0.8 1.2 2.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个硬件试明白了,再连起来试。

以前没有用过场效应管,这次是第一次用,对管子的用法,还停留在概念中。
通过昨天的测试,明白了场效应管和三极管的显著区别。
今天按照你说的方法进行测试,一个是熟悉方法,一个是测试导通电压,以及温度等,观察稳定性。

网友B:
终于实验成功了,过程很痛苦,找不到原因,差点放弃了。
一开始把MOS管放在了电源后面,折腾了好几天,也不成功。
后来把MOS管放在负载后面,成功了。

网友C:
人体感应灯应该用PIR器件,电流30~50u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体感应灯应该用PIR器件,电流30~50uA。

有PIR模块,输出信号3.3V,我要控制两组LED灯珠,一个220V,一个5V。
我有继电器,PIR模块,没有直接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