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98n芯片无法驱动直流小水泵转动

楼主:
试过将mini298n电机驱动独立供电,且与单片机共地,还是无法驱动;但是中间试过电驱是可以实现转动和pwm变速抽水;
测试通断和赋予in1和in2的电平(0和1正转全力驱动),在单片机上显示电平与赋予值一致,接上mini电驱之后电平变为低电平。
在测试发现,单片机的信号可以输送给mini板,但是信号十分微弱,电机无法全力驱动,只能间断低速运转;
请问有没有人指导一下这块板子

网友A(2023-06-08):
要把硬件连接,程序发出来,别人才好判断。

网友B:
程序就一个控制电机正反转,实物图我模块另外接了电源,和单片机共地,这个时候我用单片机的P2.5和P2.6号脚的信号,接了电驱之后,信号变得很小为0.2v

屏幕截图 2023-06-08

网友C:
51引脚上拉太弱,外加上拉电阻即可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1引脚上拉太弱,外加上拉电阻即可解决

哦哦,谢谢,外接上拉之后,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