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程序声明调用是怎么用的呀?

楼主:
求大佬帮帮!为了实现设计实现24秒计时器。要求(1)倒计时功能(2)24秒复位键功能(3)启动/暂停键功能;proteus仿真图是这样子画的,代码是下面这样子写得,但是仿真一点反应都没有,代码编译说有一段代码没有被用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单片机萌新真不会啊,是不是中断程序声明调用那部分出了问题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 0x06,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sbit start_stop =P3^2;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unsigned char time,cnt;
bit key_flag;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2000;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temp/10;
                        ge=temp%10;
                        P1&=0xfC;
                        P2=table[shi];
                        P1_0=1;
                        delay();
                        P1&=0xfC;
                        P2=table[ge];
                        P1_1=1;
                        delay();
                        P2=0;
                        P1&=0xf0;
}
void t0_int(void){}
void ex_int(void){}
void main(void)
{
                t0_int();
                ex_int();
                while(1);
                {
                                display(time);
                }
}
void ex0_int(void) interrupt 0
{
  key_flag=!key_flag;
  if(key_flag) TR0=1;
  else TR0=0;
  }
void ex1_int(void) interrupt 2
{
                 time=24;
}

void t0_in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nt++;
                        if(cnt==20)
                        {
                        cnt =0;
                        time--;
                        if(time==0)         time=24;
                        }
}

网友A(2023-06-09):
这两行删掉!
void t0_int(void){}
void ex_int(void){}

网友B:
TEXT1.C(35): warning C206: 'ex_int':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就只删掉这两行报错了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EXT1.C(35): warning C206: 'ex_int':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就只删掉这两行报错了又

这两个函数是硬件中断调用的,你放到main()里面几个意思?
                t0_int();
                ex_in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函数是硬件中断调用的,你放到main()里面几个意思?

另外,没有对中断,定时器进行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函数是硬件中断调用的,你放到main()里面几个意思?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 0x06,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sbit start_stop =P3^2;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unsigned char time,cnt;
bit key_flag;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2000;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temp/10;
                        ge=temp%10;
                        P1&=0xf0;
                        P2=table[shi];
                        P1_0=1;
                        delay();
                        P1&=0xf0;
                        P2=table[ge];
                        P1_1=1;
                        delay();
                        P2=0;
                        P1&=0xf0;
}
t0_ini(){}
ex_ini(){}
void main(void)
{
                t0_ini();
                ex_ini();
                while(1);
                {
                                display(time);
                }
}
ex0_int() interrupt 0
{
  key_flag=!key_flag;
  if(key_flag) TR0=1;
  else TR0=0;
  }
ex1_int() interrupt 2
{
                time=24;
}

t0_int()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nt++;
                        if(cnt==20)
                        {
                        cnt =0;
                        time--;
                        if(time==0)         time=24;
                        }
}

这是老师给的参考代码抄下来的,我感觉应该是老师敲错了把,也有一个警告,***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所以改了一下,或者是不是我电路连错了

网友D:
main函数中加入以下语句
IT0 = 1;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为仅下降沿,下降沿唤醒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IT1 = 1;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为仅下降沿,下降沿唤醒
EX1 = 1;                    //使能INT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原main函数中的这两句删除
t0_ini();
ex_ini();

t0_ini和ex_ini这两个中断函数放到main函数前面。

中断函数无法通过其它函数调用。
当外部中断触发后,中断正在执行的语句,自动执行中断函数中的语句。执行完成后返回之前中断的语句继续执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老师给的参考代码抄下来的,我感觉应该是老师敲错了把,也有一个警告,*** WARNING L16: UNCALLED  ...

#include<reg51.h>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 0x06,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unsigned char time,cnt;
bit key_flag;
void t0_int(void);
void ex_int(void);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temp);
void delay (void);

void main(void)
{
        t0_int();
        ex_int();
        while(1)
        {
                display(time);
        }
}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2000;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temp)
{
        P2=0x00;
        P1_0=0;
        P1_1=1;
        P2=table[temp/10];
        delay();

        P2=0x00;
        P1_0=1;
        P1_1=0;
        P2=table[temp%10];
        delay();
}

void t0_int(void)
{
        TMOD = 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F0 = 0;
        TR0 = 1;
}

void ex_int(void)
{
        ET0 = 1;
        IT0 = 1;
        EX0 = 1;
        EA = 1;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key_flag=1;
        time=24;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key_flag)
        {
                if(++cnt==20)
                {
                        cnt=0;
                        time--;
                        if(time==0)key_flag=0;
                }
        }
}

网友F:
在单片机中,中断程序是在中断事件发生时自动执行的程序。中断程序在执行完成后,会返回到原来的程序继续执行。这样可以让单片机在执行一个任务的同时,可以在中断事件发生时及时响应事件。  在使用中断程序时,首先需要在程序中声明中断函数,并指定中断服务程序的编号。例如,在8051单片机中,可以使用关键字`interrupt`来声明中断函数。如下所示:  ```c void interrupt my_interrupt()  {     // 中断事件发生时需要执行的代码 } ```  然后,需要调用一个函数来启用中断。在8051单片机中,可以使用`IE`寄存器来开启中断。例如,如果需要开启`Timer 0`的中断,则可以设置`IE`寄存器中`ET0`位为1。如下所示:  ```c ET0 = 1;  // 开启Timer 0中断 ```  当中断事件发生时,会自动执行中断函数。执行完成后,程序会回到原来的执行点继续执行。

网友G:
大佬不少

网友H:
中断子程序和其他的子程序不同,不用先定义,直接写在MAIN()后面就行

网友I:
你需要main函数里面加
IT0 = 1;
EX0 = 1;
IT1 = 1;
EX1 = 1;
EA = 1;
不用在头文件声明,这个在单片机声明那里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