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AN9303驱动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23-06-09):
关于STM32+LAN9303驱动问题紧急求助,我们做了硬件,软件调不通,请您帮我解决下,,谢谢,
要问题是9303初始化完成不了,他是管理型交换机,有三个phy,寄存器的访问方式没完全搞明白

网友A(2023-07-19):
问题解决了吗?求助一下。

网友B:
我很抱歉听到您遇到了STM32和LAN9303驱动问题。我也遇到过,我会尽力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初始化LAN9303芯片需要正确设置寄存器和配置参数。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确保物理连接正确:检查STM32和LAN9303之间的物理连接,包括电源、时钟和通信接口等。

初始化SPI或I2C总线:根据您所使用的通信接口(SPI或I2C),确保正确初始化并配置STM32的SPI或I2C总线。

设置LAN9303寄存器:参考LAN9303的数据手册,了解寄存器的功能和设置方法。特别关注PHY地址、寄存器地址以及相应位的配置。

配置MAC和PHY:在初始化过程中,需要配置STM32的MAC控制器和LAN9303的PHY。确保配置参数正确,并与LAN9303的寄存器设置匹配。

时序和时钟:确保时序和时钟设置正确,包括SPI或I2C总线的速率和时钟极性、相位等。

错误处理和调试:如果初始化失败,可以通过读取和打印相关寄存器的值来进行调试。这将有助于确定问题所在,例如是否正确写入了寄存器。

请注意,由于每个具体的硬件和软件设计可能存在差异,以上只是一些常见的注意事项。为了更好地帮助您解决问题,我建议您提供更多关于您的硬件和软件设置的详细信息,例如使用的STM32型号、通信接口(SPI或I2C)、寄存器配置代码等。这样我可以更具体地指导您。

另外,如果您对LAN9303的寄存器访问方式不太熟悉,我建议您仔细阅读相关的数据手册,并参考厂商提供的示例代码或应用笔记,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该芯片。

网友C:
我也在了解STM32F4的以太网接口应用,希望有这方面的大神能给大家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