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插座开关上这个东西什么作用?

楼主(2023-06-09):
开关上都有这个东西,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一般用于控制插座的通断电,有些可以控制其他电器,如电灯亮灭,主要看背后的接线布局。

网友B:
这个是LED灯, 开关开启这个灯就亮, 关闭就灭. 起到指示状态的作用.

网友C:
板凳说的对。

网友D:
这是夜光指示,和手表表针一个道理,借光就发亮,在黑暗下,你用手灯照一下再看看,有些人不要不懂装懂!2023年06月09日16点58分

网友E:
控制插座空的电

网友F:
这个不是带荧光的吗?晚上关灯了还微亮,这样好找开关

网友G:
荧光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LED灯, 开关开启这个灯就亮, 关闭就灭. 起到指示状态的作用.

里面并没有LED,打开开关,它也不亮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里面并没有LED,打开开关,它也不亮

就是荧光剂刷在里边,当环境暗时发出的微光能让你看到开关的位置。环境亮时就夫所谓发不发光了:实际上一直都在发光!

网友I:
有电指示灯

网友J:
高级点的里面有灯,用于通断指示, 常规的涂有夜光粉,白天吸光后 晚上有微弱的荧光,用于夜晚指示方便找到开关位置!,

网友K:
表示插座的通电情况,有回路就会亮

网友L:
开关上面装个荧光指示还有道理,大半夜黑咕隆咚的能找到开关,但是谁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去插拔电源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