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通信时,下位机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数据转换芯片?

楼主(2023-06-09):
不太了解,想问一下,使用USB接口通信时,下位机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数据转换芯片?就比如串口通信时,USB接口连接了一个CH340芯片。想问下,是不是下位机都需要一个数据转换芯片才能接收USB数据,可不可以两端都是USB接口,但是下位机不要其他芯片,直接两个USB接口通过USB数据线进行数据交互。

网友A:
下位机有直接用USB和上位机通信的方案。

网友B:
STC有芯片已经带USB了,可以用提供的范例直接和PC进行通信

网友C:
STC32有USB底层通信功能,可以模拟USB键盘鼠标手柄U盘光驱摄像头打印机等,具体见数据手册。

网友D:
下位机单片机自带USB接口要个毛转换芯片?

网友E:
你的想法是对的。
例如嵌入了USB的单片机。

网友F:
走不同协议肯定需要转换哈

网友G:
STC有芯片已经带U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