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市电给单片机 供电用什么方案,最简单安全可靠

楼主(2023-06-09):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用元件最少,电流要求不大不到100毫安。

网友A:
买个手机充电器最简单

网友B:
阻容元件最少。
至于安全,按规范操作就可以保证。

网友C:
手机充电器即可

网友D:
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电路,最安全可靠。

网友E:
用微型电压或电流互感器即可。选择你需要的参数。再配合阻容元件即可。
互感器:起隔离、降压作用。
阻容:起降压配合作用。
选择100mA*5V,至少>0.5W。互感器能输出(次级):>5V,>100mA。就可以用了,初级不限,用阻容配合使用电压降至所需。

网友F:
1、最简单的是阻容降压+二极管稳压,缺点是无隔离,会咬人的!
2、最安全的是用变压器,220VAC变到3.3V,经整流、滤波后供给MCU,缺点是占空比较大;
3、选用手机充电头(或AC—DC电路),到处都是,极为方便,也有缺点:一些变换电路的辐射极大,可能会影响单片的在工作。

网友G:
阻容降压电路,1UF的安规电容加个大功率电阻。68mA的负载

网友H:
没有精密模拟电路充电头最方便。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买个手机充电器最简单

这个方案最实用!另外,简单的单管自激式开关电源也可以考虑。最好不要用阻容限流降压电路

网友J:
最方便的是市场上卖的AC/DC模块。不过这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