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伺服电机的精度是说由编码器控制?

楼主(2023-06-09):
请教一下各位为什么伺服电机的精度是说由编码器控制,他的精度不应该是由最小步距角决定的吗,

网友A:
有失步问题,精度还得由编码器反馈保证。

网友B:
你的思想是对的。
沙发说的也是对的。

网友C:
伺服电机所谓的步距角是由编码器计算出来的,和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原理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所谓的步距角是由编码器计算出来的,和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原理是不同的

感谢,您的意思是他的最小步距角是可控可变的是吗,不像步进电机那样由绕组决定

网友D:
原则上,步距要小于等于编码器的角度分辨率,这样编码器反馈就能决定精度。

网友E:
伺服电机没有步距角,伺服电机系统才有步距角!这是个负反馈系统,分辨率当然由检测元件的分辨率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