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我STM32与蓝牙进行通信传输数据,两者波特率都是1M,采用串口硬件流控

楼主(2023-06-09):
数据不会丢失,但是会出现误读,也就是出现数据错误,发送1接收成了2,这种情况
是什么原因呢?有接线原因吗?除了开启奇偶校验,还有其他办法吗?减少错误率

网友A:
蓝牙 的波特率应该是标准的,可以设置成1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 的波特率应该是标准的,可以设置成1M吗?

可以,我的是特制的蓝牙,可以1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 的波特率应该是标准的,可以设置成1M吗?

我的蓝牙是特制的,可以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