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控制电源输出,方向问题

楼主:
PMOS控制电源输出,方向问题

网友A(2023-06-13):
PWM就是一个可控电阻,不存在方向问题,用两个MOS管就是为了解决体二极管问题,只有两个MOS同时导通电路才通,相当是一个模拟开关。

网友B:
正电源的话,只用PMOS就行了,怎么看NMOS都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