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系统中怎么扩大任务个数

楼主(2023-06-09):
见下图,当前例子中任务个数为63个,最大可用20个;现在我想扩展成个数127个,最大任务126个,提示报错,说Demo没有built;请问有大神知道怎么重新生成demo吗?

网友A:
超过操作系统的能力以外,要么自己重写ucos,要么求ucos公司

网友A:
ucosIII对支持的任务没有限制。

网友B:
OS_MAX_TASKS
OS_MAX_TASKS 指定应用程序中可以存在的最大应用程序任务数。 请注意,OS_MAX_TASKS 不能大于 253(自 V2.80 起),因为 μC/OS-II 当前为自己保留了两个任务(参见 uCOS_II.H 中的 OS_N_SYS_TASKS)。 如果将 OS_MAX_TASKS 设置为系统中任务的确切数量,则需要确保在添加其他任务时修改此值。 相反,如果您使 OS_MAX_TASKS 远高于您当前的任务要求(以供将来扩展),那么您就是在浪费宝贵的 RAM。

OS_MAX_TASKS
OS_MAX_TASKS specifi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application tasks that can exist in your application. Note that OS_MAX_TASKS cannot be greater than 253 (as of V2.80) because μC/OS-II currently reserves two tasks for itself (see OS_N_SYS_TASKS in uCOS_II.H). If you set OS_MAX_TASKS to the exact number of tasks in your system, you need to make sure that you revise this value when you add additional tasks. Conversely, if you make OS_MAX_TASKS much higher than your current task requirements (for future expansion), you are wasting valuable 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_MAX_TASKS
OS_MAX_TASKS 指定应用程序中可以存在的最大应用程序任务数。 请注意,OS_MAX_TASKS 不能大 ...

是的,这里限制了任务个数;不会改,那以后编程序,最大的可用任务只有20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III对支持的任务没有限制。

这个是ucos2的,还是三楼大佬给我的项目文件;没有ucos3的项目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