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Proteus仿真,想让key控制led亮灭但led灯一直亮

楼主(2023-06-09):
想让key控制led亮灭,但是场效应管接led一直亮

网友A:
你的场效应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B:
看上图灯已经亮了,仔细看LED两边代表电平的小方块,一边是红色正级,一边是蓝色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场效应管是什么型号。

我的型号是N型,是用的IRF32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图灯已经亮了,仔细看LED两边代表电平的小方块,一边是红色正级,一边是蓝色负极。

led一仿真就亮,根本不被按键控制

网友C:
看图你这应该是P3.6输出高电平,场效应管导通将低电平给到LED对吧。一仿真就亮说明没导通的情况下你的LED的负极也为低电平。你可以试试将LED换个方向,负极接地,另一端接场效应管,场效应管用来控制VCC的导通与截止。且P3.4开关一头最好加个10K的上拉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型号是N型,是用的IRF3205

你加的电源是几伏?

网友A:
我仿真是正常的,是否你P36一直是在发比较快的脉冲,你让P36一直是低电平试试。

网友A:
我仿真是正常的。

网友D:
场管是电场控制,它的控值集和基板回形成电容,如果电容的电荷不消失场管开开了就不会停,如果是正电压控制的就要加下拉电阻,当控制电压消失后,电荷通过下拉电阻释放掉,从而断开,负电压控制与之相反,这样就能控制自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是正常的。

我也防了一下,是我仿真做错了吗,没输入还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你这应该是P3.6输出高电平,场效应管导通将低电平给到LED对吧。一仿真就亮说明没导通的情况下你的LED的 ...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是正常的,是否你P36一直是在发比较快的脉冲,你让P36一直是低电平试试。

5v的电源
它不接p3.6时,还是发亮,是不是仿真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是正常的。

我的怎么不对,是程序还是仿真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