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了人体感应小夜灯?

楼主:
最近。某一个宝上越来越多人体感应小夜灯出现,但大都无原理图。自己拆解一个,发现元器件都无标号,也不知是什么器件,很是郁闷。求助大家发一张原理图来,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A(2023-06-09):
自己买个人体红外或者红外对管,输出引脚接继电器就可以,只要判断高低电平信号

网友B:
用BISS0001芯片,按照芯片资料应用电路搭建

网友C:
雷达模块或是PIR

网友D:
科技在进步 技术越来越先进;现在有更简单的方案, 一体化热释电探头, 都不再需要额外的芯片了;不再像以前一样, 复杂的电路和额外的控制芯片!如下海尔这款,3节7号电池可以用几个月!

网友E:
某一个宝上越来越多人体感应小夜灯出现,原理不尽相同。
有微波的有红外的,甚至还有讲人话来控制的。
简单点某一个宝上买几个模块就可以组。

网友F:
应该就是这些吧,我做了,供电,通过输出的高低电平串电阻给三极管控制通断就行。上面有调节电阻容就能改灵敏度和检测距离的。貌似一次电平持续时间也能调。不用MCU来编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某一个宝上越来越多人体感应小夜灯出现,原理不尽相同。
有微波的有红外的,甚至还有讲人话来控制的。
简 ...

是不是热释电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