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程序 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3-06-09):
可以设定超声波测距的报警范围,显示超声波距离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LCD1602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延时
    #include "Timer0.h"                        //定时0头文件
    #include "Timer1.h"                        //定时1头文件

    //定义各种参数
    unsigned short Distance;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DisH,DisL;
    unsigned int T0Count;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int a,b;
    sbit Trig = P3^6;                                //定义两个超声波管脚
    sbit Echo = P3^7;

    sbit  set = P3^0;                                //切换模式
    sbit up = P3^1;  //加
    sbit down = P3^2; //减

    sbit  yled = P2^1;
    sbit gled = P2^2;
    sbit rled = P2^3;
    sbit beep = P3^5;

    unsigned char Flag;//测量标志位0.5秒触发一次
    unsigned char nodis;//超出量程

    unsigned int mode;
    unsigned int change;
    unsigned int waring;
    unsigned int upper = 120;//上限
    unsigned int lower = 50;//下限

    //超声波初始化
    void Super_Wave_Init()
    {
            Trig = 0;
            Echo = 0;
    }

    //

    /**************************************************
    距离测量
    **************************************************/
    void Measure(void)
    {
        unsigned char Err; //错误标记
        unsigned long distance,pTime;//距离,时间变量
        Err=0;
        Trig=1;     //TR保持10us高电平触发模块测距
        Delay10Us();
        Trig=0;
        TH0=0;
        TL0=0;
        while(Echo==0);//等待ECHO变为高
        TR0=1;       //启动定时器,外部高电平触发
        while(Echo==1)//等待超声波回应获超时
        {
            pTime=TH0*256+TL0;
            if(pTime>40000)//时间超时
            {
                Err=1;
                break;
            }
        }
        TR0=0;//关闭定时器
        pTime=TH0*256+TL0; //获取时间

        if(Err==0)
        {

            distance=(pTime*173)/1000;//;pTime*346/1000000/2=pTime*0.0173 仿真的环境温度为25度346m/s
                                    DisH = distance/10;
                                    DisL = distance%10;

                                    if((DisH>170)||(DisH<2))//量程170cm,超过量程显示0;测量距离小?cm,HCSR04最小测算2cm
            {
               Err=1;

            }
                                    else if(DisH>upper)
            {
               gled = 0;
                                                    yled = 1;
                                            rled = 1;
                                            beep = 1;
            }
                                    else if((DisH>=lower)&&(DisH<=upper))
            {
               gled = 1;
                                            yled = 0;
                                            rled = 1;
                                            if(waring == 0)
                                            {
                                                    beep = 1;
                                            }
                                            else
                                            {
                                                    beep = 0;
                                            }
            }
                                    else if(DisH<lower)
            {

               gled = 1;
                                                    yled = 1;
                                                    rled = 0;
                                            beep = 0;
                                            if(waring == 0)
                                            {
                                                    LCD_ShowString(2,1,"warning");
                                            }
                                            else
                                            {
                                                            LCD_ShowString(2,1,"                 ");
                                            }

            }

                    }
                    if(Err == 1)
                            {
                                    nodis = 1;
                                            gled = 1;
                                                    yled = 1;
                                            rled = 1;
                                            beep = 1;
                    }
            }

    void outkey()
    {
            if(set == 0)
            {
                            //Delay(8);
                    mode++;
                    change = 1;
                    if(mode>2)
                    {
                            mode = 0;
                    }
                    while(set == 0);
            }
            switch(mode)
            {
                    case 0://正常读数模式
                    if(change == 1)
                    {
                            change = 0;

                    LCD_ShowString(1,1,"distance:");
                    LCD_ShowString(1,15,"cm");
                    LCD_ShowString(1,13,".");
                    LCD_ShowString(2,1,"                 ");
                    }
                            if(Flag)//每500ms测量一次
         {
             Flag=0;
             Measure();//测量
                             if(nodis == 0)
                             {
                                    LCD_ShowNum(1,10,DisH,3);
                                    LCD_ShowNum(1,14,DisL,1);
                             }
                             else
                             {
                                            nodis = 0;
                                     LCD_ShowString(1,10,"-");
                                            LCD_ShowString(1,11,"-");
                                            LCD_ShowString(1,12,"-");
                                            LCD_ShowString(1,14,"-");
                             }
          }
                     break;
                    case 1://改下限
                            if(change == 1)
                    {
                            change = 0;
                            LCD_ShowString(2,1,"upper:");
                            LCD_ShowNum(2,7,upper,3);
                            LCD_ShowString(2,10,"       ");
                            LCD_ShowString(1,1,"lower:");
                            LCD_ShowNum(1,7,lower,3);
                            LCD_ShowString(1,10,"       ");

                    }
                            if(up == 0)
                            {
                                    lower++;
                                    LCD_ShowNum(1,7,lower,3);
                                    while(up == 0);
                            }
                            if(down == 0)
                            {
                                    lower--;
                                    LCD_ShowNum(1,7,lower,3);
                                    while(down == 0);
                            }
                            break;
                            case 2://改上限
                            if(change == 1)
                    {
                            change = 0;
                            LCD_ShowString(2,1,"upper:");
                            LCD_ShowNum(2,7,upper,3);
                            LCD_ShowString(2,10,"       ");
                            LCD_ShowString(1,1,"lower:");
                            LCD_ShowNum(1,7,lower,3);
                            LCD_ShowString(1,10,"       ");

                    }
                            if(up == 0)
                            {
                                    upper++;
                                    LCD_ShowNum(2,7,upper,3);
                                    while(up == 0);
                            }
                            if(down == 0)
                            {
                                    upper--;
                                    LCD_ShowNum(2,7,upper,3);
                                    while(down == 0);
                            }
                            break;
                            default: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_Init();
            Timer0Init();      //该定时器没有写TR0.
            Timer1Init();
            LCD_ShowString(1,1,"distance:");
            LCD_ShowString(1,15,"cm");
            LCD_ShowString(1,13,".");
            while(1)
            {

                    outkey();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
    **************************************************/
    void Time1_Isr()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char value;                         //定时2ms中断一次
            TH1 = (65536-2000)/256;
            TL1 = (65536-2000)%256;     //2ms
    //        smgDis();                //数码管显示函数
            value++;
            if(value >= 250)//250次2ms中断总时间位500ms
            {
                    value = 0;
                    Flag = 1;
                    waring ++;
            }
            if(waring>1)
            {
                    waring = 0;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