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的交流电压表测的是交流信号峰峰值吗?

楼主:
我在proteus仿真的时候,用信号源输出一个1kHz、20mv的正弦交流信号,为什么用交流电压表测出来的值只有7点多mv呀,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2023-06-10):
信号源是峰峰值,表是平均值。

网友B:
交流电压表测的是交流信号的有效值。

网友C:
用示波器看吧

网友D:
表显示值是正弦波的有效值,不是峰值

网友E(2023-09-23):
表测量的是有效值RMS

网友F:
Proteus中示波器的光标功能只能测出交流信号,而交流电压表是测出来的是包括直流部分的,如果一个信号由交流和直流叠加而成,那么测出来的值就是会不一样。如下图,交流电压源幅值:2V,频率:10HZ。易见,交流电压表测得了叠加后的信号(3+2/根号2),示波器测得了信号中的交流部分(±2)。

网友G(2024-04-12):
表测量的是有效值RMS,信号发生器设置的是峰值Vpeak。Vrms=Vpeak/(根号2)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表测量的是有效值RMS,信号发生器设置的是峰值Vpeak。Vrms=Vpeak/(根号2)

信号源电压是表测量值的2倍根号2,显然信号源是Vp-p,峰峰值,峰值的2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表测量的是有效值RMS,信号发生器设置的是峰值Vpeak。Vrms=Vpeak/(根号2)

但是信号源设置电压是表显示值的2倍根号2。

网友H:
表是均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