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stc89c52RC单片机lcd1602和数码管冲突问题?如何复用

楼主(2023-06-10):
怎么样才能让lcd和数码管时复用?

网友A:
给数码管发数据,关掉lcd选通,给lcd发数据,停数码管位选。

网友B:
数码管随时刷新,1602一时刷新,留一点时间给1602就够了。

网友C:
数码管和1602显示冲突可以将1602和数码管用锁存器或245等数据缓存器隔离开来。

网友D:
数码管和1602 对比,数码管需要实时刷新,而且得超过人体视觉停留的速度,不然就会感觉闪烁;而1602却不会,只要写数据的时序不要过长或者过短 就能显示;所以数码管的刷新优先率要高于1602;那么数码管就需要用中断,实时不停的刷新, 1602 只需要把数据先放入缓存,等优先级高的执行完后再来刷新都可以了;

网友E:
这个示例含有你的问题的解决方法
温度上下限报警

网友F:
数码用专门的驱动芯片如TM163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