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推荐什么模块可以识别后可以给单片机发送姓名,再发送给电脑

楼主(2023-06-10):
什么模块比如指纹识别模块,识别后可以给单片机发送姓名,单片机在发送给电脑?指纹识别模块好像只是把录入的指纹进行对比,对比正确就有效,而不是识别后显示姓名,所以什么模块可以显示姓名?

网友A:
识别后显示姓名这是单片机要干的工作。

网友B:
需要建立数据库,一个指纹对应一个人的数据,当指纹输入时比较数据库中的数据如果有这个人的数据就发送姓名,年龄,男,女或者其它需要的

网友C:
指纹识别模块可以存储多个指纹信息(ID)根据说明先用串口调试看指纹识别模块的功能,然后单片机识别到对应指纹ID可以转换为自己的特定编码如拼音、英文名、甚至是汉字编码等,此时可以传给pc及,pc机根据传上来的信息显示存储做其他处理均可。
另外%识别模块也是类似的做法。

网友D:
以我的理解,电脑端识别指纹信息后将对应人的名字传回单片机,单片机再显示出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