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433MHZ单片机学习遥控器无线解码程序

楼主(2023-06-10):
315-433MHZ学习遥控器芯片设置说明

支持1527  2264  2260  2262   SC5211  HS2240等解码,自动适应振荡电阻
2260 2262 2264 如果不进行人工地址编码,好多个遥控器地址编码一样的,只要学习一个遥控器,所有的遥控器都能同时用

一:如何设置自锁,互锁,点动输出
1:断电。按住学习键然后上电保持1-2秒钟后松开,学习灯闪3次,设置为自锁输出。
2:断电。按住学习键然后上电保持1-2秒钟后松开,学习灯闪1次,设置为互锁输出。
3:断电。按住学习键然后上电保持1-2秒钟后松开,学习灯闪2次,设置为点动输出。
二:遥控器学习:
以上输出模式设置后断开电源,然后上电,按一下学习键,学习灯保持亮,再按遥控器上的任意一键,学习灯熄灭,遥控器学习成功。重复上述操作可以学习多达20个遥控器。1527 2260 2262 2264等的遥控器可以混合学习使用。
三:如何清空已学习过的遥控器:
断电,按住学习键然后上电保持4秒以上再松开按键,学习灯闪烁4次,说明已学习过的遥控器已被清空。

电路原理图如下:

下载烧录说明
IRC频率选11.0592M
如果已烧录过的单片机,烧录前必须下载后恢复下出厂设置。才能再烧录,新单片机不用恢复
操作:按住学习键,上电保持10秒以上松开即可。

//内部晶振:11.0592M
//测试芯片:STC15F104E/STC11F04W
//By David Xu 2020/08/18
//硬件最简版
//实现2262、1527解码输出,学习、自适应多阻值,片内EEPROM存储相关信息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fr AUXR=0x8e;

sfr IAP_DATA    = 0xC2;                //片内EEPROM资源声明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P3M0                =0xb2;
sfr P3M1                =0xb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F                        =        P3^4;          //射频引脚定义
sbit set                 =        P3^3;          //设置键定义

sbit keya                =        P3^0;          //第一路
sbit keyb                =        P3^1;          //第二路
sbit keyc                =        P3^2;          //第三路
sbit keyd                =        P3^5;          //第四路

uint   ll_w;
uchar  hh_w;           //高,低电平宽度
uchar  ma_x;                //接收到第几位编码了
uchar  idata bma1,bma2,bma3; //用于接收过程存放遥控编码,编码比较两次,这是第一次
uchar idata mmb1,mmb2,mmb3; //        用于接收过程存放遥控编码,第二次
uchar key_data;
uchar short_k;
uchar  mma1,mma2,mma3; //用于解码过程
uchar L_M_select;
uchar xplx;
uint s,s1;

bit old_rc5;             //保存上一次查询到的电平状态
bit tb_ok;               //接收到同步的马时置1
bit rf_ok1,rf_ok2;                 //解码过程中的临时接收成功标志
bit rf_ok;               //接收到一个完整的遥控命令后置1,通知解码程序可以解码了
bit study;                                 //进入学习状态标志
bit system_int;                         //系统清零标志
bit m1,m2,m3,m4;
bit flag_zs;
bit  decode_ok;                 //解码成功

uchar idata key_number[61];

void delay_1ms(uint x)    //1毫秒延时
{
        uchar b,c;
        for(x;x>0;x--)
                {
                        for(b=5;b>0;b--)
                                {
                                        for(c=150;c>0;c--);
                                }
                }
}

void BB(uint size,uchar Number)
{

        if(Number)
                {
                        for(Number;Number>0;Number--)
                                {
                                        set=0;
                                         delay_1ms(size);
                                        set=1;
                                        delay_1ms(size);
                                }
                }
             else
                           {
                                set=0;
                                 delay_1ms(size);
                                set=1;
                        }
}

void chick1527(uchar d)
{
        uchar u;
        for(u=0;u<4;u++)
                {
                        if(((d>>(u*2)) & 3)==2)
                                 {
                                         xplx=0x55;
                                  }
                }
}

//====================================================
/////////片内EEPROM读写驱动程序///////////////////////////
//====================================================

void IAP_Disable()           //关闭IAP
{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IAP_CONTR = 0;      //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命令寄存器,使命令寄存器无命令,此句可不用
    IAP_TRIG = 0;      //清命令触发寄存器,使命令触发寄存器无触发,此句可不用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返回:A = 读出字节
uchar read_add(uint addr)         //读EEPROM
{
    IAP_DATA = 0x00;
    IAP_CONTR = 0x84;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                 //IAP/ISP/EEPROM 字节读命令

    IAP_ADDRH =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addr&0x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46h,再送B9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 B9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return (IAP_DATA);
}//------------------------------------------------------------------------------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 A=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void write_add(uint addr,uchar ch)         //直接写EEPROM
{
    IAP_CONTR = 0x84;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                 //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IAP_ADDRH =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addr&0x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 = ch;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46h,再送B9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 B9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擦除扇区, 入口:DPTR = 扇区地址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r)         //扇区擦除
{
    IAP_CONTR = 0x84;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3;                 //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IAP_ADDRH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addr&0xff;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46h,再送B9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 B9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

void timeint() interrupt 1    //遥控接收,通过定时器0中断,定时去查询
   {
          uchar x1;
          TF0=0;           // 清除T0中断标志
          TL0=0x30;           //b5
          TH0=0xff;           //fe

      if (!RF) { ll_w++;old_rc5=0; }           // 检测到低电平 低电平时间加1,记录本次电平状态
        else                                      // 检测到高电平
               { hh_w++;
                 if (!old_rc5)                          // 检测到从低到高的跳变,已检测到一个完整(高-低)电平周期
                  {
                                 if (((hh_w*16)<ll_w) && (hh_w*38)>ll_w )          //判同步码
                       {

                                                short_k=ll_w/31;
                                                ma_x=0;
                                                tb_ok=1;
                                                bma1=0;
                                                bma2=0;
                                                bma3=0;          //根据不同 同步码 宽度,T0加载不同初值
                       }
            else if ((tb_ok)&&((ll_w>short_k*2)&&(ll_w<short_k*5)))         //   10/14
                                {
                                        ma_x++;                                //已经接收到同步码,判0
                                        if(ma_x>23)
                                                {
                                                   if(!rf_ok1)
                                                          {
                                                                  mma1=bma1;mma2=bma2;mma3=bma3;//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1=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s=5000;
                                                        }
                                                        else
                                                                {
                                                                  mmb1=bma1;mmb2=bma2;mmb3=bma3;//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2=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
                                                }
                                 }
            else if ((tb_ok)&&((ll_w>short_k/6)&&(ll_w<short_k*2)))                   //   3/5
                  { switch (ma_x)
                     {
                                           case 0 : { bma1=bma1 | 0x80; break; }//遥控编码第1位
                       case 1 : { bma1=bma1 | 0x40; break; }
                       case 2 : { bma1=bma1 | 0x20; break; }
                       case 3 : { bma1=bma1 | 0x10; break; }
                       case 4 : { bma1=bma1 | 0x08; break; }
                       case 5 : { bma1=bma1 | 0x04; break; }
                       case 6 : { bma1=bma1 | 0x02; break; }
                       case 7 : { bma1=bma1 | 0x01; break; }
                       case 8 : { bma2=bma2 | 0x80; break; }
                       case 9 : { bma2=bma2 | 0x40; break; }
                       case 10: { bma2=bma2 | 0x20; break; }
                       case 11: { bma2=bma2 | 0x10; break; }
                       case 12: { bma2=bma2 | 0x08; break; }
                       case 13: { bma2=bma2 | 0x04; break; }
                       case 14: { bma2=bma2 | 0x02; break; }
                       case 15: { bma2=bma2 | 0x01; break; }
                       case 16: { bma3=bma3 | 0x80; break; }
                       case 17: { bma3=bma3 | 0x40; break; }
                       case 18: { bma3=bma3 | 0x20; break; }
                       case 19: { bma3=bma3 | 0x10; break; }
                       case 20: { bma3=bma3 | 0x08; break; }//按键状态第1位
                       case 21: { bma3=bma3 | 0x04; break; }
                       case 22: { bma3=bma3 | 0x02; break; }
                       case 23: { bma3=bma3 | 0x01;

                                                                     if(!rf_ok1)
                                                                          {
                                                                          mma1=bma1;mma2=bma2;mma3=bma3;//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1=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s=5000;
                                                                          break;
                                                                        }
                                                                        else
                                                                                {
                                                                                  mmb1=bma1;mmb2=bma2;mmb3=bma3;//将再次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2=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break;
                                                                                }

                                }
                     }
                    ma_x++;

                  }
           else {ma_x=0; tb_ok=0; bma1=0; bma2=0; bma3=0;hh_w=1;ll_w=0;}      //接收到不符合的高-低电平序列
               ll_w=0;hh_w=1;
                           }
         old_rc5=1;      // 记录本次电平状态
       }

        if(rf_ok1)                //规定时间内接受到2帧相同的编码数据才有效
                {
                        s--;
                        if(!s) rf_ok1=0;
                        if(rf_ok2)
                                {
                                  if((mma1==mmb1)&&(mma2==mmb2)&&(mma3==mmb3))
                                           {
                                                  rf_ok=1;rf_ok1=0;rf_ok2=0;
                                         }
                                         else
                                           {
                                                  rf_ok=0;
                                                  rf_ok1=0;
                                                  rf_ok2=0;
                                           }

                                }
                }

    if(rf_ok)                 //判断是否是学习状态&&()
                        {

                                EA=0;
                                chick1527(mma1);
                            if(xplx!=0x55){chick1527(mma2);}
                            if(xplx!=0x55){chick1527(mma3);}

                 if(xplx==0x55)
                    {
                              xplx=0;
                              key_data=mma3 & 0x0f;
                                        mma3=mma3>>4;
                    }
                  else
                     {
                          xplx=1;
                                          key_data=0;
                          for(x1=0;x1<4;x1++){if(((mma3>>(x1*2))&3)==3) key_data|=1<<x1;}
                          mma3=0;
                     }

                                if(!study)
                                        {
                                                 rf_ok=0;
                                                 for(x1=0;x1<20;x1++)
                                                   {
                                                                if((mma1==key_number[x1*3+1])&&(mma2==key_number[x1*3+2])&&(mma3==key_number[x1*3+3]))
                                                                        {
                                                                                if((!((mma1==0)&&(mma2==0)))&&(!((mma1==0xff)&&(mma2==0xff)))&&key_data)
                                                                                        {
                                                                                                if(L_M_select==3)
                                                                                                   {
                                                                                                   m1=(key_data & 0x08);
                                                                                                   m2=(key_data & 0x04);
                                                                                                   m3=(key_data & 0x02);
                                                                                                   m4=(key_data & 0x01);
                                                                                                   }
                                                                                                   else
                                                                                                   {
                                                                                                   keya=(key_data & 0x08);
                                                                                                   keyb=(key_data & 0x04);
                                                                                                   keyc=(key_data & 0x02);
                                                                                                   keyd=(key_data & 0x01);
                                                                                                   }
                                                                                                decode_ok=1;
                                                                                                set=0;
                                                                                                s1=12000;
                                                                                                break;
                                                                                        }
                                                                        }

                                                        }
                                                EA=1;
                                        }

                        }

    if(decode_ok)
                  {
                        s1--;
                        if(!s1)
                                {
                                        set=1;
                                        decode_ok=0;
                                        flag_zs=0;
                                        if(L_M_select==2)
                                                {
                                                        keya=0;
                                                        keyb=0;
                                                        keyc=0;
                                                        keyd=0;
                                                }

                                }
                        if((L_M_select==3)&&(!flag_zs)&&decode_ok)
                                {

                                                   flag_zs=1;
                                                   if(m1)keya=!keya;
                                                   if(m2)keyb=!keyb;
                                                   if(m3)keyc=!keyc;
                                                   if(m4)keyd=!keyd;
                                }
                  }
   }

void key_buffer()                  //把遥控器码从 EEPROM 复制到DATA
{
        uchar n;

        for(n=0;n<61;n++)
                {
                   key_number[n]=read_add(0x0000+n);
                }
}

void KEY_study()        //遥控器学习
{
        uchar num_rf;
        uchar d_num;
        if(study==1)
                {
                           rf_ok=0;
                        d_num=0;

                        while(!rf_ok)
                                {
                                        delay_1ms(100);
                                        d_num++;
                                        if(d_num>200) break;
                                }
                        d_num=0;
                        if(rf_ok==1)
                                {
                                        EA=0;
                                        num_rf=key_number[0];                   //取已学习的遥控器数量
                                        if(num_rf>20){num_rf=0;}        //如果遥控器数量超过20个,覆盖最先学习的
                                        key_number[num_rf*3+1]=mma1;
                                        key_number[num_rf*3+2]=mma2;
                                        key_number[num_rf*3+3]=mma3;
                                        key_number[0]=num_rf+1;

                                        Sector_Erase(0x0000);
                                        for(num_rf=0;num_rf<61;num_rf++)
                                                {
                                                        write_add(0x0000+num_rf,key_number[num_rf]);

                                                }

                                        rf_ok=0;
                                        set=1;                   //学习成功
                                        EA=1;

                                  }
                                else
                                        {
                                                rf_ok=0;        //操作超时
                                                BB(300,4);

                                        }
                        d_num=0;
                        study=0;
                }
}

void system_res()  //系统清零
{

          Sector_Erase(0x0000);
        write_add(0x0000,0x00);
        key_buffer();

}

void set_scan()          //判断学习键状态
{
  uchar h=0;

  while((!set)&&(!study)&&(!decode_ok))
        {
                if(h>2)
                        {
                                study=1;
                                h=0;
                                while(!set);
                                set=0;
                        }
                 delay_1ms(100);
                  h++;
         }

}

void system_start()   //上电初始化
{
         uchar h;
        P3M0=0x27;
        P3M1=0x10;
          P3=0xd8;

        L_M_select=read_add(0x0200);
        if((L_M_select>3)||(L_M_select==0))L_M_select=3;
        if(!set)
          {
                  while(!set)
                          {
                          delay_1ms(50);
                          h++;
                          if(h>2)
                                  {
                                        while(!set)
                                          {
                                                    delay_1ms(100);
                                                  h++;
                                                  if(h>90)
                                                          {
                                                                system_int=1;
                                                                while(!set);
                                                           }
                                          }
                                                if(system_int)
                                                        {
                                                                h=0;
                                                                system_int=0;
                                                                system_res();
                                                                delay_1ms(1500);
                                                                BB(500,4);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有没有用STC8系列8脚单片机的程序

网友B:
谢谢大佬分享  我学习一下下

网友C:
太感谢了,刚做了一个2272解码程序,但是没有这个好。

网友D:
感谢大佬,正在学习遥控器呢。

网友E:
神来之作,我要啥你就来啥

网友F:
买来的代码,放到这里来了。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的学习型无线遥控解码程序,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H(2023-07-13):
很完善的资料  非常感谢

网友I(2023-08-28):
引用 网友F:
买来的代码,放到这里来了。

说不好是这下的代码人家拿去卖

网友J:
很实用的程序,下载看看

网友K(2023-09-28):
卖的好像还能单独学习四路输出的遥控码。

网友L:
4路输出的学些遥控码

网友M:
很棒的操作,学习了

网友N(2023-10-29):
很实用的程序

网友O:
单片机解码,距离近是硬伤,没专业芯片灵敏度高,我实验多次,修改,无解

网友P:
学习一下,有价值的帖子

网友Q:
兄弟们,有没有实测过,能正常使用输出信号吗

网友R:
好东西 已做成功

网友S:
stc8a8k测试成功,只是点动自锁互锁切换很麻烦,如果检测按键的次数去切换模式或学习功能就好了。<--正在研究中......

网友T(2024-01-05):
我怎么在代码里,没有找到互锁的逻辑啊...

网友U(2024-05-03):
当A、B键同时按下时  无法实在互锁,控制电机正反转容易烧电机 ,不知道怎么改程序

网友V:
谢谢资料,下载学习中,多多上传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U:
当A、B键同时按下时  无法实在互锁,控制电机正反转容易烧电机 ,不知道怎么改程序

if(!study)
                {
                         rf_ok=0;
                         for(x1=0;x1<20;x1++)
                           {
                                if((mma1==key_number[x1*3+1])&&(mma2==key_number[x1*3+2])&&(mma3==key_number[x1*3+3]))
                                {
                                        if((!((mma1==0)&&(mma2==0)))&&(!((mma1==0xff)&&(mma2==0xff)))&&key_data)
                                        {
                                                if(L_M_select==3)
                                                {
                                                        m1=(key_data & 0x08);
                                                        m2=(key_data & 0x04);
                                                        m3=(key_data & 0x02);
                                                        m4=(key_data & 0x01);
                                                }
                                           else
                                             {
                                                  if((key_data & 0x04)&&!(key_data & 0x02)&&!(key_data & 0x01))keyb=1;  //上 ▲
                                                  if(!(key_data & 0x04)&&(key_data & 0x02)&&!(key_data & 0x01))keyc=1;  //停 ■
                                                  if(!(key_data & 0x04)&&!(key_data & 0x02)&&(key_data & 0x01))keyd=1;  //下 ▼
                                          }

                                          decode_ok=1;

                                          if((key_data & 0x02)&&(key_data & 0x01)&&decode_ok) sc=1;        // ■+▼
                                          if((key_data & 0x04)&&(key_data & 0x01)&&decode_ok) yk_xx=1;// ▲+▼

                                //          if((key_data & 0x04)&&(key_data & 0x02)&&(key_data & 0x01)&&decode_ok)xw_sc=1;

                                //          if((key_data & 0x02)&&(key_data & 0x01)&&decode_ok)

网友X:
学习学习 下载了,有时间做一下

网友Y:
好的,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Z(2024-06-29):
谢谢大佬分享  我学习一下

网友AA(2024-12-20):
试着用FMD的也写一个,那个2毛芯片用的不少

网友AB(2025-05-30):
接收模块用的那个???

网友AC:
下了两次扣了10分,也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AD(2025-10-23):
这个代码很好,确实可以用,有些原理还没有搞清楚。。。

网友AE:
大佬牛逼 很实用啊

网友AF(2026-01-29):
已在8G1K17上验证,记号一个。

网友AG:
请教一下大家,接在单片机上的接收板,用的是哪一款呢?还是可以接很多种不同的接收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