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密码锁设计

楼主:
//程序:ex4_12.c
//功能:一位数码管显示的密码锁,假定密码为8,可以输入的数字有0~9 ,A~F
#include <reg51.h>    //包含头文件reg51.h,定义51单片机的专用寄存器
char scan_key (void);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声明
sbit P30=P3^0;       //位定义,控制发光二极管,其亮灭表示锁的打开和锁定状态
void main()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0~9、A~F的共阳极显示码
   unsigned char led1[]={0xbf,0x8c,0x86};    //" "、"P"和"E"的共阳极显示码
   unsigned char  i;
   P1=led1[0];    //数码管显示" "
   P30=1;           //开锁指示灯关闭
   P0=0xff;              //P0口低四位做输入口,先输出全1
  while(1)
   {
     i=scan_key();           //调用键盘函数
     if(i==-1)
                     continue;      //没有键按下,继续循环
         else  if(i!=8){          //按键不是密码8
                 P1=led[i];          //显示按下键的数字号
                 delay(50000);      //延时
                 P1=led1[2];         //显示E
                 delay(50000);      //延时
                 P1=led1[0];           //显示" "
             }
     else                   //按键是密码8
         {
                       P1=led[i];            //显示按下键的数字号
                 delay(50000);          //延时
                 P1=led1[1];         //显示P
                 P30=0;                 //开锁
                 delay(50000);      //延时
                 P1=led1[0];         //数码管显示" "
                    P30=1;                 //开锁指示灯关闭
         }
   }
}
//函数名:scan_key
//函数功能: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如果有键按下,逐列扫描法得到键值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键值0~15,-1表示无键按下
char scan_key ( )
{
  char i, temp,m,n;
    bit find=0;          //有键按下标志位
    P2=0xf0;                //向所有的列线上输出低电平
    i=P0;                      //读入行值
    i&=0x0f;                //屏蔽掉高四位
    if(i!=0x0f)              //行值不为全1,有键按下
     {
delay(1200);       //延时消抖
     i=P0;                     //再次读入行值
     i&=0x0f;               //屏蔽掉高四位
     if(i!=0x0f)
     {                        //第二次判断有键按下
      for(i=0;i<4;i++)
      {
       P2=0xfe<<i;                  //逐列送出低电平
       temp=~P0;                    //读行值,并取反,全1→全0
       temp=temp&0x0f;        //屏蔽掉行值高4位
       if(temp!=0x00)      //判断有无键按下,为0则无键按下,否则有键按下
       {  m=i;                   //保存列号至m变量
          find=1;               //置找到按键标志
          switch(temp)           //判断哪一行有键按下,记录行号到n变量
         { case 0x01:n=0;break;       //第0行有键按下
           case 0x02: n=1;break;      //第1行有键按下
           case 0x04: n=2;break;      //第2行有键按下
           case 0x08: n=3;break;      //第3行有键按下
           default:break;
                   }
            break;    //有键按下,退出for循环
                         }
                       }
                   }
               }
  if(find==0) return -1;                 //无键按下则返回-1
  else return(n*4+m);                   //否则返回键值,键值=列号*4+行号
}
//函数名:delay
//函数功能:实现软件延时
//形式参数:无符号整型变量i,控制空循环的循环次数
//返回值:无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屏幕截图 2023-06-11

密码锁设计

密码锁设计

软件Proteus

网友A(2023-11-01):
门外键盘的8根线接通门内的P0 、P2,若是拆开键盘会有8根线,用工具能探测和破解密码吗?能防破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