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STC32G老梁开源示波器"

楼主(2023-06-11):
说明: 这是仿制"STC32G老梁开源示波器"
MCU: STC32G12K128(QLFP48)
LCD: 8位并口320x240TFT显示屏(波形显示区域:250x200)
主频: 35MHz(采用内部高精度IRC)
用(轻触按键),替换(5向开关)
可用锂电池(18650)供电,主板上有LDO升压器
PCB上预留了些附加功能,可按需要取舍(原理图中已标明)
使用传统的ISP方式烧录

软件方面: 基本是照抄原作的,只是整理了一下,剔除了些冗余.
本人是初学者,不会模块化编程.所以将源程序合并成一个C文件.
1.将引用的头文件改为官网上提供的(STC32G.h)
2.重新写了"按键扫描函数"(用"状态机"方式,具有"单击""双击""长按"功能),
  具有按键提示音(添加了蜂鸣器)
3.重新写了"按键功能函数"(为提高可读性,用"switch...case"语句)
4.增开了T2定时器(专门用于"按键扫描")
5.用8x16点阵替代5x7点阵的ASCII字符,显示更清楚.
6.为适应8位并口TFT显示屏,对相关的"写屏函数"作了些调整
7.触发方式(自动/标准/单次)改为由"OK键"操作(循环切换),(原来是由"左/右"键操作的)
8.增加了(上/下)键的功能提示(幅度/上下移动/左右移动/调频率),(随着环境变化,自动显示),显示在原来的"垂直"提示栏上
9.T4时钟输出(1KHz)矩形波改为可调模式(0.5K/1K/2K/5K/10K/20K 共6档),
   (双击"M键",然后单击"上/下键"选择,再双击"M键"退出)
10.更改了开机画面(延时几秒后自动进入运行状态)

按键功能: 与原作基本相同
只是"模式"键增加了"双击"操作(用于调整T4时钟输出频率,由"上/下"键调整)
"触发方式"改为由"OK键"操作(循环切换),(原来是由"左/右"键操作的)

注: "垂直"提示栏,改作(上/下)键操作提示

仿制(STC32G老梁示波器)全套资料(开源).zip

网友A:
  这些个,最欠缺的是,改成双通道示波器

网友B(2023-11-05):
引用 网友A:
这些个,最欠缺的是,改成双通道示波器

这个不错,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C:
谢谢分享,可以实践一下

网友D:
分享不够全面。不给予黑币赠送!

网友E(2025-01-30):
建议用编码器调整参数,这样操作方便些

网友F:
谢谢分享。
升压部分改用成熟升压模块,省去一个1117-5V线形稳压块,应该更省电。可用多个电容抑制纹波。

网友G:
这个就是高级练练手!真要实用,买个众仪手持万用表、示波表,不超过300元且双通道、带宽50MHz。测量电压、电流、电阻、电容,还有信号发生器功能!

网友H:
不错!资料挺全的,连嘉立创的文件都有!

网友A:
没和我一样,有改成2ch双通道的想法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些个,最欠缺的是,改成双通道示波器

来个逻辑分析仪,8通道接电脑,便宜又好用,这些就就是实验做的玩具

网友J(2025-03-30):
感谢!正在仔细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来个逻辑分析仪,8通道接电脑,便宜又好用,这些就就是实验做的玩具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我想做一个几十几百路的,带隔离检测的。

网友J:
资料确实很不错!
值得细细学习!
这两天,我用思维导图来拆解,分析才分析了前面一小部分。

附件有思维导图的原文件,可以看得更清晰度

网友A:
  13#楼   witqyz   的思维导图n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