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做人工智能吗

楼主(2023-06-11):
使用单片机能做神经网络吗

网友A:
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一堆算法,使用高性能大容量单片机或FPGA。

网友B:
算力不够,和其它设备协同配合可以

网友C:
看要智能到什么程度了,按需要去选即可。

网友D:
只能按路就搬吧。

网友E:
算力跟不上吧

网友F:
简单的是可以的。

网友G:
能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了

网友H:
当然可以啦,就看要智能到什么程度选用能力够的单片机。

网友I:
不行的,人工智能主要体现在视觉处理方面,主要是寻址空间巨大,要对海量的信息存储,读取,判断,必须有类似GPU的能力的芯片。

网友J:
单片机通常具有较低的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因此单独使用单片机来实现复杂的人工智能任务是有一定限制的。然而,单片机可以在一些简单的人工智能应用中发挥作用,如基于规则的系统、模式识别等。

对于神经网络,由于其需要进行大量的矩阵运算和参数调整,一般情况下,单片机的计算能力和存储容量并不足以支持较大规模的神经网络的实现。神经网络通常需要更强大的计算平台,如专用的图形处理单元(GPU)或者更高性能的处理器。

然而,有一些针对单片机的专用神经网络芯片或模块,如深度学习芯片、神经网络加速器等,它们具有更高的计算能力和专门用于神经网络计算的硬件架构,可以与单片机配合使用,实现一些简单的神经网络应用。

综上所述,单片机能够在一些简单的人工智能应用中发挥作用,但对于复杂的神经网络任务,单独使用单片机是有限的。如需实现更复杂的人工智能任务,通常需要更强大的计算平台和专用硬件。

网友K:
STM32系列可以应用于Cube.AI

网友L:
人工智能可以很复杂,也可以仅足以完成一些可能适用于微控制器的简单任务。

网友M:
完全可以,实现小的项目都可以做的

网友N:
当然可以,电子钟、闹钟不就是人工智能吗?那些大量使用的门禁、车牌识别等等,都是,不一定要放在机器人自主行走、障碍识别才是人工智能。

网友O:
AI芯片更加适合。

网友P:
可以是可以,就是看什么难度了

网友Q:
可以,但是算力可能不够

网友R:
人工智能可以理解为是复杂的数学模型,也就是模拟人工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的大量计算还是依赖计算机,也就是利用机器语言实现所有的运算,包括我们使用计算机实现的各种功能,底层本质上还是机器语言的运算,所以理论是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你的单片机的计算能力够,如果说简单的数字识别的卷积神经网络,你的算力不够,就需要花费时间来凑,比如最简单的网络可能需要一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识别出来仅仅一个数字,延迟太高。

网友S:
算法规模大的做不了,单片机不适合大规模的运算

网友T:
性能不够强吧

网友U:
NXP RT1150  eIQ (AN13331 Glow with PyTorch Model for Embedded Deployment Using eIQ )or Ti MCU

网友V:
可以做但是单片机的计算能力有限,只能做小型的

网友W:
看具体单片机的算法能力吧

网友X:
单片机就是微控制器,简单重复性的智能可以实现,但是神经网络应该是达不到的

网友D:
按人工套路差不多。

网友Y:
没有问题,就是统计概率与线代,但是不同算力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网友Z:
本来楼主想踩点问问单片机人工智能有没有前途,你们都给楼主浇冷水,这下楼主连点灯

都不学了,洞洞板都扔垃圾箱了,你们毁了一个单片机天才的锦绣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