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eil5编程实现一个按钮控制三个灯随机点亮

楼主(2023-06-12):
求keil5编程实现一个按钮控制三个灯随机点亮,求求大家了。

网友A:
随机函数,将随机数锁定在1到3控制任意一个灯随机点亮,也可以控制在1~7控制任意几个灯亮。

网友B: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sbit Key_On = P3^2;
sbit Key_Off = P3^3;

void main()
{
        u8 Rand = 0;
        u16 Delay_XD = 0;
    while (1)
    {
                if(Key_On == 0 || Key_Off == 0)
                {
                        if(Delay_XD<0xFFFF)Delay_XD++;
                        if(Delay_XD == 0x029A)
                        {
                                if(Key_On == 0)
                                        switch (Rand)
                                        {
                                                case 0:
                                                        P2 = ~(0x01);
                                                        break;
                                                case 1:
                                                        P2 = ~(0x02);
                                                        break;
                                                case 2:
                                                        P2 = ~(0x04);
                                                        break;
                                                default:
                                                        break;
                                        }
                                if(Key_Off == 0)
                                        P2 = 0xFF;
                        }
                }else{
                        Delay_XD = 0;
                }
                Rand = ++Rand %3;
    }
}

网友C:
开一个定时器,按键按下读定时器的值,然后模3,结果0/1/2分别对应三个灯即可。

楼主:
这样就行了吗谢谢

楼主:
是用keil5写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一个定时器,按键按下读定时器的值,然后模3,结果0/1/2分别对应三个灯即可。

正解!虽然是伪随机算法,此处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