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求大佬

楼主(2023-06-12):
(无正文)

网友A:
是按照正常流程建立的工程吗?发出来代码看下

网友B:
1、在魔术棒的Misc Control添加编译选项:--libpath "C:\Keil_v5\ARM\ARMCC\lib",注意这个路径可能因为不同的同学安装的路径不同而不同。
2、增加系统环境变量:
在我的电脑点击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在系统变量中>新建
变量名: ARMCC5LIB

变量值:C:\Keil_v5\ARM\ARMCC\lib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魔术棒的Misc Control添加编译选项:--libpath "C:\Keil_v5\ARM\ARMCC\lib",注意这个路径可能因为不 ...

还是不行,改了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魔术棒的Misc Control添加编译选项:--libpath "C:\Keil_v5\ARM\ARMCC\lib",注意这个路径可能因为不 ...

谢谢大佬已近解决了
这个方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