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语言程序检测按键的几种用法

楼主(2023-06-12):
按键,有多种用法,
1. 独立按键:按一个,对应一个动作,可以用扫描,也可用 中断方式;2. 矩阵按键:常用的 4*4 = 16, 3*8 = 24,... 主要在于将小数按键进行组合,达到 以少生多 的控制效果,节约 IO 控制端口;
3. 长按 短按:这个,是目前较为常用的一种思路,一个按键形成 多个 用途:给出MCU C语言代码框架,方便大家使用;

void Key()
{
      uchar count_x;                   // 定义 临时 变量,用于统计按键的 计时长度;
     if( !K1 )                               // 按键 按下;
    {
         Delay_Nms(30);               // 防抖;
         if(!K1)                           // 确定 按键 真实 按下;
         {
               count_x = 0;           // 记数清 0;
              do{
                   count_x ++;        // 记录 长按 短按;
                  Delay_Nms(10);
                   if( count_x >= 20) break;    // 记到 20就封顶;
               } while(!K1);          // 设计到 1000ms ,就松手,就退出 计数;

      // 长按 短按 的 时间分界点:(0----20---30)
      if(count_x <= 20)  // 短按;
       {
          ;         //短按对应 程序体1;
       }
       else      // 长按;
      {
           ;        //长按对应 程序体2;
        }
      }
    }
}

4. 计数按键:这个,通常会结合定时器使用,按下去后,在一个指时时间类,计下按下按键的次数,当时间停止后,对应按键次数,进入对应的 指定模块运行;

不知,大家还有什么 常用的 按键 知识,可以一起分享;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已收藏!这样长短安键 确实方便灵活

网友B:
不能用中断计时来吗?

网友C:
按键消抖不要用延时,这种程序在开发板上玩玩可以,不要用在实际项目中

网友D:
设计到1000ms ,就松手,就退出 计数,1000ms如何计算的?

网友E(2023-10-20):
不用说delay  30ms了,就是10ms 实际产品中都不能使用,你还有while等按键松开。 不实用的代码。          时基和无阻塞 是最基本的入门技能,用delay这么长时间的,入门都还没入门

网友F:
6楼说得对,建议楼主不要展示这种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