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lipse工程 STM32单片机通用执行器控制程序 节气门控制

楼主(2023-06-12):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1.h"
#include "pw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iic.h"
#include "adc.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rs485.h"
#include "Lin.h"
#include "TLE7209.h"
#include "dma.h"
#define ID 0X30
#define SEND_BUF_SIZE 40        //发送数据长度,最好等于sizeof(TEXT_TO_SEND)+2的整数倍.
u8 SendBuff[SEND_BUF_SIZE];        //发送数据缓冲区
u8 TEXT_TO_SEND[]={'D','C',50,51,52,53,54,56,49,50,51,52,53,54,56,49,50,51,52,'m'};
u16 pwm[]={10,20,30,40,50,60,70,80,90,100,110,120,130,140,150,160,170,180,190,200,210,220,230,240,250,260,270,280,290,300,310,320,330,340,350,360,370,380,390,400,510,520,530,540,550,560,570,580,590,600,610,620,630,640,650,660,670,680,690,700,
                 810,820,830,840,850,860,870,880,890,900,910,920,930,940,950,960,970,980,990,1000};
u16 pwm_wal;
u8 C[20];
u32 Time,Cylce;
u16 data_flag=1;
u16 RS485[900];
u16 RS485_data[300];
u16  R_CURVE[300];
u8 Cur_Addr[] = { 0x95, 0x8D, 0X9D };
u8 rs485buf2[20] ;
u8 Address_number;
u16 Air_flow_high8bit = 0, Air_flow_low8bit = 0, Air_flow_CRC = 0;
u32 flowdata = 0, mearsured_flowdata = 0, flow_date_H, flow_date_D, flow_date_S,flow_date_S_1, flow_date_S_2;
u32 traget_speed_10000, traget_speed_1000, traget_speed_100, traget_speed_10,traget_speed_1;
u32 actual_speed_10000, actual_speed_1000, actual_speed_100, actual_speed_10,actual_speed_1;
u32 supply_voltage_10, supply_voltage_1;
u32 supply_current_100, supply_current_10, supply_current_1;
u32 temperature_100, temperature_10, temperature_1;
u32 Analog_IN0_1000, Analog_IN0_100, Analog_IN0_10, Analog_IN0_1;
u8 num, addr = 0;
u16 AA, BB, CC;
int Number_value =0;
int Received_Number_value = 200;
u8  TIM4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4CH1_CAPTURE_VAL,CAP_F;        //输入捕获值
u32 T;
u32 duty;
u8 key = 0;
u16 Total_time,len,t,times,totaldata;
u32 app_cycle = 0;
u16 Counter = 0;
unsigned int rs485buf[6], rs485buf1[60];
float Temp=1, Temp1, Pre_error = 0, Pre_Derror = 0, V_kp = 440, V_ki = 0.000001,V_kd = 0, V_change = 0, Volaegre_set = 4.2;
int V_value, V_value1, pwm_number = 50, pwm_number1 = 50, Cursor_flag = 0,KEY_Up_flag = 0, KEY_Down_flag = 0, ALL_DATA = 0, Temp2 = 0, Temp3 = 0;
float error1, d_error, dd_error;
int teatdata = 1, teatdata1 = 1, readdata = 1000, valueall = 1000, second = 0,second1 = 0, minute = 0, hour = 0, minute1 = 0, hour1 = 0;
unsigned char value1, value2;
unsigned long int Sin1[] = { 100,200  };
unsigned int kk, flag_break, Pump_speed1 = 500, Pump_speed2 = 500,Pump_speed1_VIEW = 0, Pump_speed2_VIEW = 0, Number_value_VIEW;
unsigned int traget_speed = 0, actual_speed = 0, traget_speed1 = 0,actual_speed1 = 0, supply_voltage1 = 0, supply_current1 = 0,temperature1, voltage_status = 0, speed_status = 0, current_status = 0,
                temperature_status = 0, roling_counter = 0, Stall_detection_status = 0,block_eeeor = 0, inter_error = 0, Response_error;
unsigned long int Error_sattus = 0, running_mode = 0, position_feedback = 0,move_status = 0, speed_level = 0, Temperature_status = 0,
                supply_voltage_status = 0, Lin_communication_status = 0;
float Analog_IN0 = 0, Analog_IN00 = 0, MMM, MMMM, MMMMM, supply_voltage = 0,supply_current, temperature, Analog_IN2 = 0;
unsigned long int change1, change2, Set_point, position = 0xff, cycle;
float T_temp=0,T_temp_T=1,T_last_temp;
void lcd_sfm(unsigned int add, int data)    //显示位置和数据
{
        unsigned char qian, bai, shi, ge;
        qian = data / 1000;
        bai = (data - qian * 1000) / 100;
        shi = (data - qian * 1000 - bai * 100) / 10;
        ge = (data - qian * 1000 - bai * 100 - shi * 10) % 10;
        Write_Com(add);
        //Write_Date(0x30 + qian);
        Write_Date(0x30 + bai);

        Write_Date(0x30 + shi);
        Write_Date(0x2e);
        Write_Date(0x30 + ge);
}

void lcd2_sfm(unsigned char add, int data)    //显示位置和数据
{
        unsigned char qian, bai, shi, ge;
        qian = data / 1000;
        bai = (data - qian * 1000) / 100;
        shi = (data - qian * 1000 - bai * 100) / 10;
        ge = (data - qian * 1000 - bai * 100 - shi * 10) % 10;
        Write_Com(add);
        //Write_Date(0x30 + 0);
        //Write_Date(0x30 + qian);
        //Write_Date(0x30 + bai);
        //Write_Date(0x30 + shi);
        Write_Date(0x30 + ge);
}

void lcd3_sfm(unsigned char add, int data)    //显示位置和数据
{
        unsigned char wan, qian, bai, shi, ge;
        wan = data / 10000;
        qian = (data - wan * 10000) / 1000;
        bai = (data - wan * 10000 - qian * 1000) / 100;
        shi = (data - wan * 10000 - qian * 1000 - bai * 100) / 10;
        ge = (data - wan * 10000 - qian * 1000 - bai * 100 - shi * 10) % 10;
        Write_Com(add);
        Write_Date(0x30 + wan);
        Write_Date(0x30 + qian);
        Write_Date(0x30 + bai);
        Write_Date(0x30 + shi);
        Write_Date(0x30 + ge);
}
void lcd1_sfm(unsigned char add, int data)    //显示位置和数据
{
        unsigned char qian, bai, shi, ge;
        qian = 0;
        bai = (data - qian * 1000) / 100;
        shi = (data - qian * 1000 - bai * 100) / 10;
        ge = (data - qian * 1000 - bai * 100 - shi * 10) % 10;
        Write_Com(add);
        Write_Date(0x30 + qian);
        Write_Date(0x2e);
        Write_Date(0x30 + bai);
        Write_Date(0x30 + shi);
        Write_Date(0x30 + ge);
}
float Voltage_PID(float Volatage_ref, float Voltage_back) {
        float error2;
        AA = Get_Adc_Average(8, 10);
        //Temp =AA*3.3*10/4096;;
        //Temp = ((USART_RX_BUF[0]-48)*10+USART_RX_BUF[1]-48)/10;
        Temp =3;
        BB = Get1_Adc_Average(9, 40);
        Temp1 = BB * 3.3 * 2 / 4096;
        error1 = Volatage_ref - Voltage_back;
        d_error += error1;
        Pre_error = error1 - error2;
        error2 = error1;
        if ((error1 >= -5) && (error1 < 5))
        {
        V_change = V_kp * error1 + V_ki * d_error + V_kd * Pre_error;
        }
        return (V_change);
}

void TIM4_Capture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2;           //TIM4 时钟使能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GPIOB->CRH&=0XFFFFFF0F;        //Pb9 清除之前设置
GPIOB->CRH|=0X00000080;        //PB9 输入
GPIOB->ODR|=1<<9;                //PB9 下拉

TIM4->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4->PSC=psc;                  //预分频器

TIM4->CCMR2|=1<<8;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4->CCMR2|=0<<12;         //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4->CCMR2|=0<<10;         //IC2PS=00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4->CCER|=0<<13;                 //CC1P=0        上升沿捕获
TIM4->CCER|=1<<12;                 //CC1E=1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TIM4->DIER|=1<<4;           //允许捕获中断
TIM4->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4->CR1|=0x01;            //使能定时器4
MY_NVIC_Init(1,3,TIM4_IRQn,2);//抢占0,响应0,组2
}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 u32 psc) {
        RCC->APB1ENR |= 1 << 1;        //TIM3时钟使能
        TIM3->ARR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刚好1ms
        TIM3->PSC = psc;          //预分频器7200,得到10Khz的计数时钟
        TIM3->DIER |= 1 << 0;   //允许更新中断
        TIM3->CR1 |= 0x01;    //使能定时器3
        MY_NVIC_Init(3, 2, TIM3_IRQn, 2);    //抢占31,子优先级23,组2
}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 u32 psc) {
        RCC->APB1ENR |= 1 << 0;        //TIM23时钟使能
        TIM2->ARR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刚好1ms
        TIM2->PSC = psc;          //预分频器7200,得到10Khz的计数时钟
        TIM2->DIER |= 1 << 0;   //允许更新中断
        TIM2->CR1 |= 0x01;    //使能定时器3
        MY_NVIC_Init(1, 3, TIM2_IRQn, 2);    //抢占1,子优先级3,组2
}
//............12864 Course view............//
void Dis_Cur() {
        Write_Com(Cur_Addr[Address_number]);
        delay_ms(100);
        Write_Com(0x0e);
        delay_ms(100);
        Write_Com(0x0C);
}

int main(void) {
        u16 i;
        u8 t=0;
        u8 j,mask=0;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uart1_init(72, 19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art2_init(36, 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KEY_Init();
        PWM_Init();
        Adc_Init();
        Init_12864();
        Init_TLE7209();
    IIC_Init();
        TLE7209_SCK = 1;
        TLE7209_CS = 1;
        TLE7209_DIS = 0;
        TLE7209_EN = 1;
        LCD12864xie(0,0,"GPA Control Box");
        LCD12864xie(0,1,"SP:");
        LCD12864xie(4,1,"FP:");
        TIM3_Int_Init(1000, 71);         //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5K次为500ms
        TIM4_Capture_Init(0XFFFF,71);
        TIM_Init(720, 999, 300);
        TIM2_PWM_Init(10000, 7199);

        i=0;
        while (1)
        {   if(TIM4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
                {
                        T_temp=TIM4CH1_CAPTURE_STA&0X3F;
                        T_temp*=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_temp+=TIM4CH1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TIM4CH1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if(CAP_F==1) {//整个周期
                                T_temp_T=T_temp;
                                T=(100000000/T_temp_T/100+0.5);//得到周期
                                duty=(T_last_temp*100/T_temp_T+0.5);//得到占空比  duty%
                        }
                        CAP_F++;
                        if(CAP_F>1)
                                {CAP_F=0;//捕获高电平时间和周期时间的转换标志位
                                }
                        T_last_temp=T_temp;
                }

                TLE7209_CS = 1;
                TLE7209_SCK = 1;
                //Write_Com(0x01);                //清屏
                TLE7209_SCK = 0;                 //一个脉冲保存数据
                TLE7209_CS = 0;
                delay_us(10);
                value1 = TLE7209SentByte(0x09);
                value2 = TLE7209SentByte(0x00);
                TLE7209_CS = 1;
                TLE7209_SCK = 1;
                delay_us(10);
                TLE7209_SCK = 0;
                TLE7209_CS = 0;
                delay_us(10);
                TLE7209_CS = 1;
                TLE7209_CS = 0;
                lcd_sfm(0x92, Temp1*20000);
                lcd_sfm(0x96, Temp*20000);
                lcd3_sfm(0x9a,duty);
                lcd3_sfm(0x9d, T);
        if (value1 != 255)
                {
                        TLE7209_EN = 0;
                        delay_us(10);
                        TLE7209_EN = 1;
                        delay_us(10);
                }

                }
}

//定时器5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u16 tsr;
        tsr=TIM4->SR;
         if((TIM4CH1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if(tsr&0X01)//溢出
        {
                if(TIM4CH1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4CH1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4CH1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4CH1_CAPTURE_STA=0XFFFF;
                        }else TIM4CH1_CAPTURE_STA++;
                }
        }

                if(tsr&(1<<4))
                {
                        if(TIM4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4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TIM4CH1_CAPTURE_VAL=TIM4->CCR4;        //获取当前的捕获值.
                                 TIM4->CCER&=~(1<<13);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4CH1_CAPTURE_STA=0;                        //清空
                                TIM4CH1_CAPTURE_VAL=0;
                                TIM4->CNT=0;
                                TIM4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if(CAP_F==0)
                                 TIM4->CCER|=1<<13;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else
                                TIM4->CCER&=~(1<<13);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
                }
                 }
        TIM4->SR=0;//清除中断标志位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2->SR & 0X0001)                 //溢出中断
                        {pwm_number = 0.1 * pwm_number +  0.6*Voltage_PID(Temp, Temp1);

                        if (pwm_number < -50) {
                                pwm_number = -50;
                        }
                        if (pwm_number > 50) {
                                pwm_number = 50;
                        }

                        pwm_number1 = 50 + pwm_number;
                        pwm_wal++;
                        if(pwm_wal>=89)
                        {pwm_wal=0;}
                        TIM_Init(720, 999,  pwm[pwm_wal]);

                         }
        TIM2->SR &= ~(1 << 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仅仅提供Eclipse代码下载,仅供参考,可能有错: GPA Control box -

网友A:
根本就打不开,不完整,怀疑你从哪里抄来的

网友B:
PID算法的灵魂在于如何找到P、I、D这三个参数的具体数值,至于软件实现PID太简单了,没有分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