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485EN能直接代换SP485EN吗

楼主(2023-06-12):
电压电压3.3V ,用SP3485EN 能直接代换SP485EN吗

网友A:
管脚兼容,能直接代替。但参数可能有优略,通讯距离近和负载不多的情况,参数差异可以忽略

网友B:
3485在5v下工作不正常

网友C:
不能直接代换。  虽然SP3485EN和SP485EN都是差分信号传输器,但它们的电气特性有所不同。其中一些主要区别如下:  工作电压范围不同:SP3485EN适用于3.0V至5.5V的系统电压,而SP485EN适用于5.0V至12.0V的系统电压。 输出电平不同:SP3485EN的输出高电平为VCC-1.5V,而SP485EN的输出高电平为VCC-1.5V(在VCC=5V时)或VCC-2V(在VCC=12V时)。 驱动能力不同:SP3485EN的驱动能力较小,最大能够提供60¥¥¥输出电流,而SP485EN可以提供125¥¥¥输出电流。 因此,如果您使用SP3485EN来代替SP485EN,可能会导致电路功能异常或性能下降。建议您选择SP485EN或具有相似电气特性的替代器件进行替换。

网友D:
电压一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