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c15W单片机时钟不准,是谁的问题

楼主(2023-06-12):
用stc-isp上提供的软件延时函数做protues仿真时,发现用示波器观察,1ms延时变成了0.5ms,换成2、3ms延时都有时间减半的问题,然后把protues里面的单片机时钟减小一半发现刚好,可是延时函数stc-isp就是按照原来12Mhz不减半生成的,是protues不靠谱还是STC-ISP不靠谱?

网友A:
是电脑不靠谱
都GPT时代了为毛不自动按人的意志给出答案呢。

网友B:
prtoteus的单片机也需要设置时钟的,你需要和STC-ISP的配置的时钟一致。

网友C:
你把延时函数放到实机试试看就知道哪个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