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在输入范围电压的中间值会有乱码

楼主(2023-06-12):
本人用过亚德诺半导体的两款16位ADC,AD7705和AD7606,用于PT100温度采集和mV级直流电压的采集。发现这两款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输入范围电压的中间值,比如测量0-5V的信号时2.5V的附近(很小的范围比如2.499-2.501V)会有乱码,测量±2.5V信号时是0V附近有乱码,如果是测量变化的信号可能就不会发现,我是用在很稳定的直流电信号,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显然是软件问题,滤波算法等等在输出范围翻转的位置上算错了吧。

解决方法是先把ADC输出数据格式转换成c语言的格式,再运算。

网友B:
2.5V会乱码可能处理正负数的时候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