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AD的矽杰微XC8P8600单片机引脚图功能介绍

楼主:
一款带AD的单片机
可广泛应用于榨汁杯、电子、声控灯等方案。

XC8P8600

· 2K×14-Bit OTP ROM

· 64×8-Bit SRAM

· 2路8Bit定时器
· 3路共周期8Bit-PWM,一对可做互补
· 5路12Bit-ADC模数转换器
· 低至1.6v启动
· 最多8脚,性价比更高
· OTP可分页烧录两次(前1K/后1K)

I/O配置
·1组双向IO端口:P6
·6个I/O引脚
·唤醒端口:P6口,可独立编程
·6个可编程上拉I/O引脚
·5个可编程下拉I/O引脚
·6个可编程驱动增强I/O引脚
·P63(复位引脚)可配置上拉和输出
·外部中断:P60

中断源
XC8P8600 具有 5 个中断源,包含两个外部中断和三个内部中断。每个中断源可唤醒对应的模式。

复位方式
XC8P8600 系统提供 4 种复位方式:
· POR 上电复位;
·RESET 脚输入低电平复位;
· WDT 看门狗溢出复位;
· LVR 低电压复位;
以上任意一种复位发生时,所有的系统寄存器初始化到复位值,程序停止运行,同时程序计数器 PC 清零。

系统时钟
XC8P8600 内部集成了高速 IRC 振荡器,可以通过 OPTION 实现相应配置。

多种分频选择,可以在 OPTION 中选择,适用于更多的场合。

外围模块
XC8P8600 提供
·  3 路共周期的 8Bit脉冲宽筒调制器;
·  8Bit实时时钟/计数器;
·  5路12BitADC模数转换器。

网友A(2023-10-20):
楼主,,主要是需要应用案例,至于单片机有哪些功能,规格书上写的很详细呀。

网友B:
建议你发下 demo和功能演示,代码这些,还不是发些规格书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