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电路求教 设备描述请求失败

楼主:
这个下载电路有问题吗?
为什么显示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请求失败?
CH340G驱动我也下了,还是这样

网友A(2023-06-13):
P30和P31没接上吧,标号一搬都连接下面的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30和P31没接上吧,标号一搬都连接下面的线

接上了,我拉出来他也跟着动

网友C:
TX-RX;RX-TX,查看下接线是否对,用万用表测量下供电,还有TX,RX线是否都接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X-RX;RX-TX,查看下接线是否对,用万用表测量下供电,还有TX,RX线是否都接上了。

万用表咋测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X-RX;RX-TX,查看下接线是否对,用万用表测量下供电,还有TX,RX线是否都接上了。

接线真的没问题呀

网友D:
为什么显示"未知设备"?
因为你电容太小了,4脚和 16脚 都要接 100nf 的 电容,你接100pf 一定是未知设备。

网友E:
第二张图的UD+和UD-接错了吧

网友F:
检查一下电路板,芯片的ud+和ud-与usb口的接反了会出现未知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显示"未知设备"?
因为你电容太小了,4脚和 16脚 都要接 100nf 的 电容,你接100pf 一定是未知设备。

试了一下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2026-01-30):
回首发现DP+和DP-接反了